请问老式机械挂钟发条盒总是脱钩如何处理?

楼主(2020-03-20):
我有一台老式机械挂钟,报时发条每次上弦时都会上一段就突然松了,拆开一看发现是报时发条脱钩,请问各位前辈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内勾松脱,可以先把发条内圈用火烧一下,退火到比较软的程度,再用尖嘴钳子把内圈夹小一点,使轴紧紧巴巴被发条内圈抱紧,应该不再脱钩。
如果还不行,那就把轴上凸爪两侧用锯条修一下(图中箭头所指位置)。

网友:
轴上打个眼,栽上钢钉..

网友:
内圈已变形。退火后再用尖嘴钳子把内圈夹小一点,使轴紧紧巴巴被发条内圈抱紧,应该不再脱钩。

网友:
轴和发条都是钢性很强的,打孔不行。发条退火没有了钢性更挂不住,可以试试将内圈夹紧些看是否还会松脱。也可将轴上凸起卡发条的一端挫的直一点或有个浅凹槽,将油清理干净,挂上发条后用哥俩好粘一下,等胶固化后看行不。

网友:
发条千万不能退火,退了火会从退火的地方断裂,脱钩是发条内圈有点大了,用尖嘴钳缩小,就能挂住了。

网友:
条件方便的话,用激光焊或冷焊补补。

楼主:
我是用尖嘴钳将发条内圈夹紧缩小,使其紧贴发条杆,然后就不脱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尖嘴钳将发条内圈夹紧缩小,使其紧贴发条杆,然后就不脱钩了。

就该这样有头有尾,什么办法可行也让坛友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