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阻尼不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3-20):
       阻尼不好的万用表,以前有帖子说表头上并联个电容,几微法的样子,可以改善。
       实际下来并不是太好,这个帖子提到的500表,《老MF30摔坏了,接下来……?》39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3
阻尼不好,摇摇晃晃的,之前并了个10uF+7.5K,阻尼稍有改善。今天又尝试一番,改善甚大,进步太多了。反复尝试,100并22uF再串10K+680基本上最佳,可能电容再略增加一点会更好,但是手头的22uF电容都漏电,所以只用100uF,也不错,比之前好的实在太多了。
       估计这样子选参数,电容的大小看表头的速度,这个500速度慢,所以电容就大,小了摇晃大了过慢。电阻要尝试,过大过小都不行,有个最佳值。

补充内容 (2023-7-1 19:42):
电阻、电容的最佳值确定方法见79楼

网友(2020-04-25):
如果有时间、有心情、有耐心、有手艺,就在指针线圈上在绕个10圈8圈的闭合短路线圈,什么都不用加。

网友(2020-03-20):
最好的方法就是换一块数字表,那有什么阻不阻尼一说

网友:
表头并联那个电解是滤波电容,消除测交流电时的抖动;阻尼的目的是减小指针受到的冲击力和减少来回摆动的次数;
表头并联电解有减慢挥动速度的现象,但不能减少来回摆动的次数;虽然有貌似阻尼的效果,但真正解决阻尼的方法是在动圈上加一圈或几圈短路线圈;

网友(2021-08-04):
表头是个电磁感应的机械系统,肯定存在Q值,Q值和阻尼其实是一个东西的两个说法,表头加电就是一个越阶响应,具有Q值的系统加上越阶响应,必然产生阻尼振荡,这是机械表头存在来回摆动的根本原因。

解决来回摆动的方法就是降低Q值,使得阻尼振荡迅速平息,那么并联负载吸收振荡能量就可以了。

直接并比较大的电容造成的结果是,激励电流的一部分用来给电容充电了,所以指针移动速度很慢

如果串上电阻可以降低电容充电电流,使激励电流更多流过表头,摆动加快,但串了电阻会导致阻尼振荡的能量吸收减弱,所以串的电阻过大就不容易阻止过冲,而串的过小并且电容过大,则又回到之前串大电容的情况,尤其到快停止的时候,激励电流产生的电动势逐渐被游丝张力抵消,剩余电磁力非常微弱,就会产生指针蠕动前进的现象。

而且激励的强度不同,效果也不同(这就是为何电阻档和电压档效果不同)。

因此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电容和电阻值,使得激励初始有一个合适的加速度,在激励结束有一个合适的负载吸收振动。串RC改善阻尼,原理上是说的通的。

上个图吧,任何阻尼系统,或者说带有Q值的系统,其越阶响应根据Q值不同,都会处于以下三种情况之一,只要调整到第二种情况就可以了

楼主(2022-12-20):
今天尝试改500表,有个新发现,在表头并RC消除摇晃的时候,可以先并R,先调节阻值至刚不摇晃(阻值越小阻尼越好,但阻值过小阻尼过大速度变慢),此时不要管灵敏度,先把电阻调到最佳,然后再搭配电容。电容偏小表现为过冲,电容过大表现为两种速度。把电容搭配好后,原来调好的电阻就是最佳电阻,不用动。这样调的话可以减少一些迷茫,要不然电容、电阻都不知道多少,一顿乱试。这个发现也解释了78楼的表头为什么不行,它短接了都摇晃。

网友(2021-05-07):
加了电容属于积分慢显示,看上去像阻尼其实不是阻尼。阻尼应该是机械摩擦阻尼和运动线圈的反电势阻尼。如果轴尖不好的话表针定位就不好了。

网友(2020-03-30):
昨晚我找时间,用楼主的这种方法试验改善上海国光的MF30,获得了很满意的效果。

我最初知道这种方法有效的,是通过这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837668

这块MF30表,当时是以配件表购进的。这表的表头阻尼差,在数字表测表头内阻时,测量显示值有长达近10秒时间不稳定,我还误以为是故障,曾发帖求助: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669293

后确认该表表头完好,又查出表内分流线绕电阻开路,修复后变成一块好表。但由于我习惯了MF368那种优良的阻尼表现,而该表的阻尼差,导致我不喜欢用,被我当成候处理品对待。

这次试验前,先观察确认该表表针满幅摆动的阻尼表现(以满幅为50小格计)如下:

1、未拆除表头所并联的4.7U/6.3V电解,过冲6小格。
2、拆除表头所并联的4.7U/6.3V电解,过冲降为4小格。

试验时,我用22U、33U、47U、100U、220U的电解,分别与一只200K欧姆的电位器串联组成一个RC网络,该网络与表头并联(拆除原4.7U电解)。然后调节电位器,观察表头的阻尼摆动表现。经试验,有2个搭配获得较佳的效果:

1、20.6K电阻配33U电解,过冲1小格
2、14.6K电阻配47U电解,过冲0.6小格

最后决定用15K电阻配47U电解,上机安装后,发现效果令我感到很满意,过冲仅为0.3小格,而表针的摆动速度比MF368还略快——MF368的阻尼表现非常接近我手头的Simpson 260-6XL张丝表,均是一次摆动到位,两者摆动速度也相近。

这表经上述改造后,变成一块我颇喜欢的表。最后一张照片是表头加装RC网络后的图,电阻上套了黑色热缩管以防止意外短路。

网友A:
阻尼大反应速度就得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尼大反应速度就得慢

这个500要是单加电容的话是这样,小了仍然晃,大了不晃了又太慢了。RC的方法不慢,现在不想很不错。

补充内容 (2020-3-20 22:02):
表现很不错,打错字了

网友:
我试过一次,RC方法有效。那个R用电位器来调试得到,可提高效率

网友:
只能改变指针快慢,来回摆动是改变不了滴,

网友:
做过就知道了。实际上是,杜绝来回摆动容易,改变指针快慢不容易。

楼主:
对老MF30如法炮制,33uF+12.5K基本上最佳,原5uF需要断开,不断开不行。手头没有33uF的电容,过些天买上零件再加上去。这速度,嗖一下过去,略微回退一点点就停,非常棒。

网友:
表头加电容虽可改善阻尼,但不知对测交流有没影响

楼主:
这种方法速度非但没有变慢,反而变快了!不信你试试,这是真的。
交流电压档应该没啥影响,即便是10V档内阻也几十K,可看作恒流驱动,并个RC应该没啥影响。表头本身的响应速度远低于50Hz,应该也看不到抖动。

楼主:
刚才500表交流10V档试了下,看不到抖动。不过这个表本身就慢,过些天把30改了试试,看会不会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老MF30如法炮制,33uF+12.5K基本上最佳,原5uF需要断开,不断开不行。手头没有33uF的电容,过些天买上零 ...

据我简单试验得到的经验

1、并上容量足够的电容,可消除指针的来回摆动。
2、拆除原来并有的电容,可加快指针行程,但会导致来回摆动次数增多

由于这2项互相矛盾,所以我前个帖子说,“杜绝来回摆动容易,改变指针快慢不容易。”

看来楼主拆除原并有的电容,通过RC(R取较大的值)来抑制来回摆动、避免出现并联大电容的拖慢效应,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简单试验得到的经验

1、并上容量足够的电容,可消除指针的来回摆动。

如果不把原来的5uF电容断开,再并RC怎么调整也消除不了摇晃。单纯加大电容可以消除摇晃,但是太慢了,阻尼过大。这种方法指针摆动速度和原来接近(断开原电容时),但是摇晃次数显著减少,总的下来稳定时间反而更少了。
     电容如果偏小会过冲,如果过大会迅速摆到接近稳定点时“停下来”,然后再缓慢地移动到稳定位置,两种速度,好像是这样记不不太清了。过冲的时候记不清是不是两种速度了。
     思路来自功放贴《求推荐个功放管型号》48楼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4  。解释在《再议老喇叭》31楼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3  ,可惜yyf901被禁,内容看不到了。很意外,增加电阻反而会增加阻尼。

楼主:
在表头两端并电阻(不考虑灵敏度问题),那是真正的阻尼。并电容情况相似,好处是不影响读数。这种RC方式指针的表现很不一样,难道是传说中的二价?不懂高数,弄不了。表头怎么仿真?模型怎么建?能建模的话可以仿真看看,比较直观。实物试验虽然可靠,但是时间-位置关系麻烦,只能录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