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末级功放 总谐波失真、偶次谐波失真。。。

楼主(2020-03-20):
问一下:  胆末级功放管的  总谐波失真大于10 % 是什么概念?
人们最大能容忍到 百分之几?  6.5%??    偶次谐波失真又是什么呢???

网友A:
10%是一个非常非常宽限的标准,这时候几乎不堪入耳了。当正弦波的正半周峰值是15V,负半周峰值是10V时,谐波失真大约就是10%。一般是最大功率处的限定。

正常胆机的失真度超过5%,已经能够很明显地听出失真了。能比较舒服地长时间听而不疲劳,失真度要低于2%。所以DIY条件下的正常的高保真度的胆机,其失真度应该控制在2%以内。小音量如1W输出下甚至要控制在1%以内。

也有这种说法:玩胆机就是玩失真,因为说这话的人各有原因和目的,也许是误解,也许是妥协,也许是借口,也许是忽悠,也许是真谛,,所以这种说法没法评论,慢慢玩着体会吧。

网友B:
超过10%,人耳就容易听出来了。电子管收音机,一般最大输出时控制总失真度到6-7%左右。现在的高保真音响指标如何,则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10%,人耳就容易听出来了。电子管收音机,一般最大输出时控制总失真度到6-7%左右。现在的高保真音响指 ...

哦  是这样啊!

网友C:
高档的功放,谐波失真小于0.1%,当然这不是胆机能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档的功放,谐波失真小于0.1%,当然这不是胆机能做到的。

请问  胆末级功放 总谐波失真=10%  从听觉上  能忍受吗??

网友:
有人说,胆机听的是失真,如失真10%你能忍受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是一个非常非常宽限的标准,这时候几乎不堪入耳了。当正弦波的正半周峰值是15V,负半周峰值是10V时,谐 ...

你这么说 比较好理解 !

网友D:
减小功率输出应该好一些  我的6P3P单端三极管接法 3W以内失真很少  4W以后很明显 5W以后不能接受

网友:
定性地说,出现偶次失真后,正弦波看起来某半周矮胖,另外半周尖瘦。当然这是失真严重的情况。一般时只能看出振幅不对称。

网友E:
      放大器有三种失真:频率失真与相位失真对听觉影响不大一般可忽略。
    非线性失真:放大器的输出波形和输入波形不成比例的这种失真叫非线性失真。图
      非线性失真系数和测量
    图3示非线性失真系数分别为8%(1)、12%(2)、15%(3)和20%(4)时的失真波形,可供参考。但人眼对非线性失真系数在8%以下时不易判断。所以它只适宜在调整一般放大器时采用,对一具放大器进行货量鉴定是不适用的。
    听感影响:
    收音机或扩音机含单端胆机,电路中有了非线性失真,就会使声音沙哑、模糊不清,发生嘶嘶的尖叫声、爆烈声等。一般说来,当非线性失真系数为1~3%时,耳朵还觉察不出来;达8~12%时,声音质量就显著变坏;如果达到了15~25%,听起来就很不舒服了。所以在广播设备中,非线性失真系数不宜超过5~10%。在通信设备中,主要要求能听清说话就行,所以非线性失真系数可以容许在15%以内。一般情况下,放大设备都是由几级放大器组成的。这时,总的非线性失真系数等于各级放大器非线性失真系数之和。实际上,由于末级功率放大器输入信号最大,电子管特性曲线运用的范围最长,所以末级功率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最大,前面电压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则很小,一般可以忽略不计。另外,输出变压器、扬声器也会产生显著的非线性失真。
    60年代高传真(电子管放大器):
    对于谐波失真系数在400赫或1000赫时要求不大于0.5%,好有另外2项失真的要求。
    现在高传真(晶体管与集成电路):
    高保真放大器的谐波失真一般应控制在0.05%以下。

网友:
胆味来自于失真,各种参数指标差不多的专业音响器材用人耳盲听基本很难区分出来(国际上做过多次公开测试),发烧友玩的音响和个性来自于失真,是哪种失真和失真控制在多少与厂家的设计取向与聆听者的喜好有关。

网友:
你说这个算不算是一种人为“失真”?(手绘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减小功率输出应该好一些  我的6P3P单端三极管接法 3W以内失真很少  4W以后很明显 5W以后不能接受

“6P3P单端三极管接法 3W以内失真很少  4W以后很明显 5W以后不能接受”?

6P3P三接 单管 单端3W,是A2状态?

4W - 5W?难道是并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大器有三种失真:频率失真与相位失真对听觉影响不大一般可忽略。
    非线性失真:放大器的输出波 ...

于版说的  深入浅出,图文并貌,让初学者受益非浅! 于版不愧是我们真正的良师益友,给于版点赞!

网友G:
下面是几类功放管的负载曲线图,可以看出负载阻抗与失真度的关系:
2A3
6V6GT、6P1
6L6
6F6

网友:
引用 网友F:
“6P3P单端三极管接法 3W以内失真很少  4W以后很明显 5W以后不能接受”?

6P3P三接 单管 单端3W,是A2 ...

单端  阳极电压 440V

网友H:
从图上看,6v6的阻抗5.5K不是要好一些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从图上看,6v6的阻抗5.5K不是要好一些么

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给出6V6GT典型应用值:屏压、帘栅压180V,栅极偏压-8.5V(阴极电阻270欧姆),负载阻抗5500欧姆,输出功率2W,总谐波失真8%;屏压、帘栅压250V,栅极偏压-12.5V(阴极电阻250欧姆),负载阻抗5000欧姆,输出功率4.5W,总谐波失真8%。

网友:
7楼院长 所言极是!!!

网友:
其实任何失真都不好听!也包括神马二次谐波失真在内都是一些妥协的说法罢了

网友:
推挽的失真很低但是有人说不好听但是去看看世界名机里面还有几台单端?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推挽制作难度高成本高人们才会这样说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下面是几类功放管的负载曲线图,可以看出负载阻抗与失真度的关系:
2A3

请问白版主:从6V6\6P1曲线图看它们的最佳阻抗应该是5.8K,为什么没见过有人用5.8K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白版主:从6V6\6P1曲线图看它们的最佳阻抗应该是5.8K,为什么没见过有人用5.8K呢?

一定有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