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般用什么方法清洁老电子管收音机的板子以及元器件?

楼主(2020-03-20):
老机器太脏了,灰和锈迹都擦不掉。大家一般用什么方法清洁老电子管收音机的板子以及元器件?

网友:
n年前我水洗电子管收音机,没洗坏

网友:
用刷子刷刷,差不多就行了。要是想整得和新的一样,不可能。那些品相新的机器都是一直保存良好的。如果没有处理电子管线路的经验,不建议水洗。如果非要洗,最好拆掉两个变压器。剩下的再洗,并注意勿碰断高频部分线圈接线。最好是夏天三伏天洗,洗后曝晒一周彻底干燥后再装回。喇叭和木质机箱以及度盘禁止水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