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天线竟然比不上拉杆天线

楼主(2020-03-20):
试了那么久,竟然发现拉杆天线听得更清楚,我听的是短波

网友:
关键是你的长天线是怎么布置安装的

网友:
长线天线很容易受到电场干扰,拉的位置不好的话噪声会很大

楼主:
对,就是广播声小噪声大的问题

网友:
长天线要拉在室外,用同轴电缆穿墙入户,直到你的收音机;你再试听,差别就明显了;

网友:
主要是前端电路,匹配不好都消耗掉了,收音机的前端大信号要过载,选择性不够好噪声巨大,反而不如一条合适的拉杆。

网友:
天线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不用的情况要选择不同的天线,不同的天线也要有不同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