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号电路解析

楼主(2020-03-20):
戴维的75#矿机的检波电路http://makearadio.com/crystal/75.php

下图圈的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下面的是我画的

粗浅分析一下原理,我自己的看法有不妥之处望坛友老师么指正交流

先把电感L去掉,看看矿机为什么不响;LC正半周对小电容C充电 (左正右负),通过 ,正向二极管D 耳机 回到LC负端;此时小电容C已充满电 压(左正右负)没有放电回路,当下一个正半周到来时,将不能导通高频信号,矿机无声;

现在把电感L接入电路中;(首先了解一下 电感,电感通直流阻碍交流,注意是 阻碍 不是 阻止 ,只是通过的交流迟缓一些,不是一点也不通,还是有一定的电流的,只是电感越大频率越高,通过的越少;)在LC的负半周 充满电的小电容C (左正右负)和LC谐振电压叠加通过电感L放电,小电容C放电结束又反向充电 (右正左负);当下一个正半周到来时,LC谐振电压和小电容的电压(右正左负)叠加,通过正向二极管D 耳机回到LC负端;完成检波;

其实75号电路就是一个 半波倍压 检波;只不过是电感L代替了二极管;但电感没有PN结电压门槛,所以弱小的信号都可以得到倍压提升,效果要好于二极管的 半波倍压 检波;

补充内容 (2020-4-11 21:04):
高频扼流圈,在负半周断开时,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和LC的正半周的电流方向同向,合并向二极管和耳机供电,构成回路

楼主(2021-03-27):
  相隔一年 ,继续探讨75号电路,以下只是自己的一些看法和理解,限于知识有限有不妥之处望矿友们不惜赐教 交流 学习

如下图75        号电路

其实C1和L1是串联谐振电路,又和LC是并联,所以改變C1可以影向LC的頻率;

簡述一下電路工作過程:如图中元件参数;
当LC负半周时二极管D两端反向电压截止不导通,C1和L1组成的串联电路,由于L1电感较大和C1的谐振频率低于LC的主振频率,经简单计算谐振在主频的低次谐波的3 .4 . 5. 6 倍的频率之上,谐振电流不大,但还是有一定的电流流过,C1可以经LC和通过L1放电和充电;
当LC正半周时,LC和C1电压叠加给二极管D一个正向电压,二极管D导通,完成检波;同时电感L1自感电动势通过二极管D构成回路,给二极管一个正向的电流使二极管进一步导通,提高检波效率;

下面说一下C1和L1数值的选择;
C1实际应用中是20p左右,C1的容抗起到了隔离LC和检波级,提高了LC的有载Q值,C1大了LC的负载加重选择性变坏,小了选择性好输出减小,收频率高端信号C1小一点,收频率低端信号C1大一点,灵敏度和选择性比较均衡;
L1如果数值选100uh左右时,和C1谐振在LC的主频率上,此时L1C1串联谐振,电流很大,L1两端和C1两端电压是LC的Q倍,此时LC正半周时电流大部分都经L1C1流走,流过二极管D的电流很小,更有L1经耳机给二极管D一个反向的电压,使D更难导通,此时只有很强的信号才能被检波,
L1多大合适呢?在LC的正半周时L1不要高频信号通过,感抗越大越好,这样大部分信号都通过二极管D,还有感抗越大自感电流越大,给二极管的正向电流越大,降低结电压提高检波效率;在LC的负半周时L1的电感越小谐振电流越大C1的充电电压越高,将在LC的正半周时和LC的叠加电压更高,可提高检波效率;
综合考虑L1既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就中波这一段频率,经国外国内矿友们实践,实际选27mh效果均好。

下面是我设计的一个场管75号电路

在这个电路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当C1L1谐振时耳机的电流是L1提供的,电流方向是L1下端 S  D  耳机 电流表左偏  L1上端;当L1C1不谐振时耳机的电流是LC和C1叠加提供的,电流方向是LC上端  C1  电流表右偏 耳机 D  S  LC下端 ;

因场管3DB的S极D极导通后可以双向流过电流,所以只要流过的电流受栅极G的控制就可以携带我们需要的音频信息;

二极管和场管因检波器件的不同,在同原理的电路里表现的也会不同;

在实验这个电路时,发现了这个现象,才进一步理解了在75号电路里 这个电感L1的作用原理;

楼主(2020-03-20):
引用 网友A:
电感是直流通路,让偶合电容C在负半周充电后有放电的机会,否则二极管会被截止。与倍压是没有关系的。
另 ...

如果和倍压没有关系只是放电,那么电感换成二极管效果应该一样,可事实不是;

调幅波是上下边频和载频组合的,带宽9KHZ,半波检波矿机只是利用了其中一个边频,另一个边频损失掉了,半波倍压是利用了2个边频的能量;

耦合电容可以高祖匹配下级,提高LC有载Q值,抽头是无法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可以拿整流作例来说明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检波就是小功率整流)。难道全波整流比半波效率高一倍?如果是 ...

同样功率半波整流肯定能耗要高于全波整流,特别是大家都不注意的同功率下双绕组全波比桥式全波变压器伏安功率都要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可以拿整流作例来说明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检波就是小功率整流)。难道全波整流比半波效率高一倍?如果是 ...

全波整流确实比半波整流效率高出一倍

例如一台输出电压为十伏的变压器,用半波整流,只能得到接近五伏的直流脉动平均电压,这时我想用十伏的直流电压,就得换一台输出电压20伏的变压器,其实输出十伏的变压器,利用全波或桥式整流,就可以得到十伏的直流电压,不必换变压器,

电力公司给了你十伏的输出电压,用半波整流,只取出了五伏的直流电压,另个五伏电压,还在变压器里存着呢,只是你这个半波整流,怎么努力怎么减小损耗也取不出另外那五伏电压,。至于交多少电费?电力公司确实不管你是,全波整流还是半波整流?只要你消耗多少功率,人家就收多少钱,

假设一台矿机储备了十伏的能量,半波检波只能取出五伏,利用半波检波要想取出十伏那是不可能的,可矿机确实储备了十伏的能量,要是利用倍压,正负等检波,就可以取出十伏的能量,当然,这是在理想的情况下,实际上影响矿机因素很多,尤其是有载Q值的损失,在不怎么降低矿机有载Q值的情况下,利用倍压,正负波检波等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矿机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想与有争辩,因为全波倍压可以提高效率是个被广泛认可的观点(可惜并不正确),何必呢?真正有兴趣的人 ...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论坛就是交流和互相学习的平台,

网友:
但是实际上矿机都是采用半波电路。

网友(2020-04-27):
乱码了  再试试   。。请版主删掉上面的  谢谢。
问题1 27毫亨的电感作用 值得探讨研究     感觉我们所做的就是匹配得道最大功率输出 ,就像太阳能电池的最大功率跟踪电路一样  ,负载太大 电压跌落严重  ,负载太小  功率没有取用完。LC回路相当于太阳能电池板 。。5--20p可调电容 调整输出负载。。抽头可以做到减轻负载但降低了输出电压 能量不够过二极管了    如果把27毫亨电感换作电容 换作导线换作二极管  又会怎样。。。是不是由于电感的存在 电压得以叠加  估计百分之二三十得提升刚好可以高过二极管阀值电压了。。因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高频震荡电压直接路过就可以检波出来了。。二十七毫亨电感也参与了部分谐振  。此电感太小 高频就不检波直接谐振了。。太大了 , 没有对5-20p可调电容的充放电作用。。或者参与谐振的幅度不够了 。电感改为二极管 门限电压做梗;改电容  高频跑了无法检波。。27毫亨电感可以 倍压是夸张说法。。但一定有提升作用到底多少  值得研究。。能量守恒  不用掉浪费。。。高频震荡经可调5--20p减轻后负载震荡电压提升 此可变可变叠加震荡线圈检波。。就过二极管门槛。。。这个电感作用是综合的。。不止一个。。。此电感仅对弱信号似过非过的弱台起作用吧。。妙!。。矿友分析时请从  高频  音频 直流 单个元件状态 以及动态静态。还有主次各个角度分析 以方便矿友 实验参与 谢谢。个人看法  欢迎大家大家一起探讨。指教。。玩的愉快!。。

网友:
    在矿石收音机中,倍压检波和全波检波电路,其实并不能提高音频输出效率,详细可以参看麦老师做的实测数据。
    注意在这里用来衡量效率的是音频输出功率,而不是检波后的直流电压,
    直流电压对音频输出是没有用处的。

网友:
天线能量非恒流源,后面电路变化导致天线与调谐回路之间的耦合关系发生变化,能量传输结果就变。各种电路变化实际比的是引入某种电路附加措施后若是向着传输能量增大的方向走就是好电路。
若在有源电路里半波全波是否符合输出倍压就看是否接近恒流源。晶体三极管放大区有恒流能力,倍压会有部分效果。在矿机里,书上都是说听起来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