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做FU7单端,请各位帮我看看这幅图能否直接施工?谢谢。

楼主(2020-03-20):
改动如下:
输出变压器用初级3.5K次级4Ω接入8Ω喇叭,滤波电感换成50欧姆10W电阻,第一级滤波电容上增加150K泄放电阻。
另请教:
1.两级耦合电容在电路图上标称耐压均为400V,但此处理论上看并没有这么高的电压,是否普通几十V耐压的CBB电容即可?
2.6N8P和FU7的阴极电压均不高,是否不需要50V和100V耐压的阴极电容?
非常感谢。

网友A:
6N8P第一级与第二级,第一级电流大,负载小;第二级工作点低(屏极与阴极电位低,电流小,内阻大)。似乎不太合理。

一般,第一级输入信号电平低,电流小有利于信噪比,负载大利于降低失真;第二级电流大,负载小(屏极与阴极电位高,电流大,内阻小),利于动态。

个人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8P第一级与第二级,第一级电流大,负载小;第二级工作点低(屏极与阴极电位低,电流小,内阻大)。似乎不 ...

这张怎么样?

网友B:
楼主的输出牛自己养的还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输出牛自己养的还是买的?

电源牛和输出牛都是买的。
自己绕牛也是可行的,但时间有限且小牛自扰和买成品差价不大所以作罢。
2002年初用手动绕线机绕过一对22*35的单端牛,用0.5mm武钢片,初级0.17mm乱绕每层垫打印纸绝缘未浸渍,能用。
后续有闲功夫了筹备绕大电源和大输出牛,这样才合算,大牛差价较多,而且漆包线买少了也不合适,买多了又浪费。

网友:
这是翻译日本的典型应用值,比较权威一些。

网友C:
正努力理解你为啥4欧端子接8欧。

网友D:
      交连电容必须的400V,其上面除掉承受直流电压外还叠加音频电压,参考电压是下级的栅负压,开机还有瞬态过程,另外任何工程设计都要引入安全系数,而且RC不是代数关系是矢量关系。即便是400V虽然击穿的罕见,漏电的概率不算小。
    最常见的6P1阴极电压12.5V其电容用50V,这就是安全的问题,25V的相对也没有好的性价比,Ck还是交流信号的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努力理解你为啥4欧端子接8欧。

估计是想将3.5k牛当7k牛用吧

网友E:
隔壁蠢2  ,值得一做,就是第2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努力理解你为啥4欧端子接8欧。

试试7K输出阻抗会不会好听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连电容必须的400V,其上面除掉承受直流电压外还叠加音频电压,参考电压是下级的栅负压,开机还有瞬 ...

非常感谢,这下彻底理解了。
之前一直忽略了音频电压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隔壁蠢2  ,值得一做,就是第2张图

手头没有30V稳压管,得买几个去。

网友A:
据说是隔壁论坛的J版主设计的电路,没有应用过。

听按照此电路装机的朋友说--效果不错!

网友F:
发个6N9P推FU7甲类功放电路,简洁易安装效果好。供大家参考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隔壁论坛的J版主设计的电路,没有应用过。

听按照此电路装机的朋友说--效果不错!

我这就买几个30V的稳压管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个6N9P推FU7甲类功放电路,简洁易安装效果好。供大家参考分享。

手头6N9P个数较少,只能接受6N8P(1.2.3.4.5.6P)以及6J4P(6J8P)之类五级管推FU7。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30V稳压管,得买几个去。

蠢2,我装过,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6N9P个数较少,只能接受6N8P(1.2.3.4.5.6P)以及6J4P(6J8P)之类五级管推FU7。

6N9P能用6N2,12AX7.以及6J4P(6J8P)之类五级管推FU7。

网友F:
可用6J4P(6J8P)之类五级管推FU7,FU19,FU50。

网友G:
“.两级耦合电容在电路图上标称耐压均为400V,但此处理论上看并没有这么高的电压,是否普通几十V耐压的CBB电容即可?”
——这肯定不行。 电路刚通电瞬间,电子管还没有完全预热进入工作状态,此时耦合电容承受多是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级耦合电容在电路图上标称耐压均为400V,但此处理论上看并没有这么高的电压,是否普通几十V耐压的CBB ...

好的,正在重新网购拆机便宜的耦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用6J4P(6J8P)之类五级管推FU7,FU19,FU50。

好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正在重新网购拆机便宜的耦合电容。

买“浪涌吸收”电容,很便宜,一两块钱、两三块钱一个。耐压1200V,性能远超“补品”,没必要买拆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浪涌吸收”电容,很便宜,一两块钱、两三块钱一个。耐压1200V,性能远超“补品”,没必要买拆机便宜 ...

好的,又学会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