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电动车充电器改胆机开关电源的想法

楼主(2020-03-21):
今天看维修版电动车充电器维修的帖子,突然想到这个玩意改胆机开关电源还是蛮合适的。这个东西保有量很大,几乎谁都有几个扔在家里,输出功率的话,48V2A的充电器,实际电压电流为56V2A,功率在100W左右,足够供起6P1之类的小管,如果是3A的,那么6P3P之类的中功率管也能供起来,对功率有疑问的可以自己计算下。改造的办法就是重绕次级绕组,留一个和原绕组圈数相同的,提供给原次级进行电压控制的抽头,原次级电路只用作电压控制。然后其他所需电压进行换算后按圈数绕制,各电压的整流自己做个小板解决一下就可以了,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就是如果工作频率在音频范围内,需要设法提高工作频率到超音频,并适当屏蔽。

网友:
这个我觉得不行,我在楼上听胆收音,楼下电动车一充电,整个波段充满轰鸣声,赶紧关掉。音量是电台音量的10倍

网友A:
坛里有矿友已经做成功的。不过我感觉个人绕开关变压器是个坎,不好浸漆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里有矿友已经做成功的。不过我感觉个人绕开关变压器是个坎,不好浸漆处理。

浸漆也不是大问题,找点合适的漆或者胶固定一下线圈就可以。本坛的没查到,查到别的论坛有这么干的,http://www.audio-au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7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用台式计算机电源改,比电动车的充电器规矩的多。

当然可以了,那个功率更大些,就是电路比较复杂,各种保护电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车充电器不敢用,除非是质量非常好的。。我倒是用工业用的铭伟开关电源改过,废品站8~10钱一个,改制原理 ...

名牌饭盒电源是不错的,有良好的滤波网络,不干扰其他电器的同时输出质量较高,我用12V明纬带动短波机无任何干扰。

网友:
看看这位电脑电源的改造。

网友:
这是电脑电源的抗干扰装置。
EMI    两级EMI  偷工减料省去一级EMI

网友:
改电压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保留原来次级的绕组  根据次要绕组确定次级电压 改变取样电阻就可以   如果留一组次级绕组 虽然不用改取样电阻 但是高压电压会不稳的  负载以后电压压降很大

网友:
谁有成熟的电路可参考么?

网友:
等你们弄好了,我跟着学习

网友:
ATX电源属于半桥电源,工作原理和电动车充电器的工作原理不一样。电动车的电源是反激开关电源,相比于半桥电源来说,有着更宽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恒定的好处。但是如果说要改造的话,难度比ATX电源大不少。ATX电源改造基本上只要改动次级绕组,按照原来的变比进行改造就可。但是反激变压器由于是在开关管截断后才给次级传输能量,所以被占空比控制的不是电流,而是电压,这样得情况想按照原来的绕组比例改造就不是现实了。涉及很多方面的知识了。亲测过,就算不同的绕法也对变压器有一定的影响,调试的时候容易炸管。而且如果反馈控制不好,高压绕组电压会非常的高,容易损坏后面的设备

网友:
我的方案是找输出12伏,电流在6安以上的开关电源。然后找到电压调整的地方。把输出电压调整到12.6伏。然后小一个30瓦左右的逆变器,逆变器用输入12伏的。输出220伏交流或者直流的都可以。作为阳极电压。这样对开关电源的改动很小。管子使用串联灯丝。我这样做过一个6P1和6J1的双声道胆机。不过用开关电源的胆机,重量轻不少。就是容易有意想不到的噪音。很难处理。尤其是收音机做信号输入,问题最多。中波和短波,几乎不能用!调频还凑合。还有我使用手机和MP3做信号源,有时功能无缘无故乱跳!很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