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开机先开低压后开高压问题?

楼主(2020-03-21):
老师们好:我是新人有很多问题请教,请老师们给指点迷津,谢谢,谢谢。
请问老师们,电子管开机先开低压后开高压,请问低压开机后需要多久开高压最好?
请问老师们;我在做个开关电源,需要知道高压可以延时输出,具体需要延时多久最好?
请问老师们:高压组输出由低慢慢升高行不行,比如:高压输出由100V慢慢升到360V这样可以不可以?
请问老师们:开关电源频率和滤波都是比较好的,用在胆机上对声音质量有没有影响?

网友:
使用866之类的汞弧整流器的机器冬天要3-5分钟,夏天也要1分钟吧,与温度有关长了没事短了可能出问题。

网友:
要等灯丝将管子烧热,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广播设备扩音机都要求先给低压后开高压,一般2-3分钟预热(此时前级已经工作)。甲类单端放大器可以不用这一规程。
开关电源延时30秒到1分钟足矣。 高压不要慢慢加一步到位。
电源就是提供给各放大级的工作能量,在同样纹波系数的情况下,应该是相同的,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是传统电源比开关电源的电源调整率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播设备扩音机都要求先给低压后开高压,一般2-3分钟预热(此时前级已经工作)。甲类单端放大器可以不用这 ...

谢谢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