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的检波器用哪种性能最好?2ap9、1n60、bat43、bat85、sd101、sd103a、1ss106、...

楼主(2020-03-21):
矿机的检波器用哪种性能最好?有什么差异?2ap9、1n60、bat43、bat85、sd101、sd103a、1ss106、1ss198。

网友A:
如果真的想做矿石机,有以上的检波二极管的话,接入电路试验就能得到对比效果了,二极管也不是什么贵重元件,如果采用一个转换开关,这样直接通过转换开关接入不同的二极管进对对比试验,很容易得到对比结果。矿石机不是复杂电路,加起来也没有几个元件。亲自做一做,试一试,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此贴永久收藏!!!!!!!!!!!!!!!!!!!!!!

网友:
1n60用那种玻璃壳的比肖特基德强

网友:
3qd检波不是最好吗

网友(2020-05-23):
有试过最简单的单回路电路 用了2ap9、1n60、bat85、1ss86、1ss106 单从电流来看我的结果是一只日产1ss106最强

网友:
这问题的答案可能就五花八门了因为电路不同  天线不同 后面阻抗不同。。结果就。个人认为  只有用在哪里最合适的没有最好的。。人家超长天线  想要的是高Q分离电台。。另一个要的是大声音。。等等怎么比做好呢。。只能是同一电路条件下比   必须告知测试条件  什么天线 什么电路 什么阻抗匹配 什么听筒  这样比才有意义。。有时我们忽然有进展想分享 就忘记告知测试条件了  我也做过这样的事。。个人之见。。

    我觉得1N60玻璃管的就不错  便宜 易得  RD从60k到120k都有。好像RD低的  结电压也低。。

网友(2020-07-23):
只用过2AP9,经典中的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想做矿石机,有以上的检波二极管的话,接入电路试验就能得到对比效果了,二极管也不是什么贵重元件 ...

说的没错 最好亲自试一试 在不同环境下 各个管子表现也不同 这就是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2ap9、1n60、bat43、bat85、sd101、sd103a、1ss106、1ss198,这些我都有,2ap9效果最差,难道我的是假货?
...

以前的老原件了 可能性能有所退化 我当初买了10个2ap9就一个勉强能用 后来老板说厂家不同 质量也不同 最好买好牌子的 记得他说红叶的管子还行 另外用纸板插成排包装的管子都挺好 不知道啥牌子 一般没牌子整包包装的性能都不是很好 我这也是片面之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1N60应该不错,注意买对管子,是玻封点接触型,有些山寨的是面接触型,肯定不好

我手里有几个管子不知道啥型号 透明玻璃封装 有的一边是一个黑环 有的一边是两个黑环 做来复机效果都挺好 不知道啥型号

网友(2024-04-04):
1毫安电流哪个正向电压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