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DIY的口罩再生机——简单易行但仅供参考

楼主(2020-03-21):
近一段时期以来,疫情肆虐,口罩紧缺。鉴于家中也开始闹口罩荒,于是构思并实施这一项目的工具DIY。

——-首先声明,我的帖子内容仅供参考,消毒对象也只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按我方法DIY的,请后果自负——

材料:老式电饭煲1个,定时插座1个。

辅助工具:红外线测温枪1支,螺丝刀若干。

DIY做法:打开电饭锅,用螺丝刀调节底部的温控器,直至让电饭锅的保温温度合适,然后装回。调节试验期间,可能要多次作调节与测温试验。测温方法是让电饭锅插电进入保温状态(不要按下煮饭键,如煮饭键已按下,则要拨起来),等一段时间待锅里的温度基本稳定,揭开盖子,用测温枪检查锅底各处温度,若落在70-75摄氏度之间(底部最热点为75度))则说明温度已合适。

使用方法:把已用过的口罩放到电饭锅里(尽量不要接触底部),盖上盖子,电饭锅接定时插座,定时时间设在1.5-2.5小时之间,确认电饭锅处于保温位置,然后通电给口罩消毒。定时结束后,即可获得再生(即已消毒)的口罩。

相关原理:

1、有科学实验证明,新型冠状病毒在56摄氏度下,存活时间不到30分钟。

2、上述调节后的电饭锅,保温温度有60多度,1.5小时能确保杀灭上述病毒。

3、绝大部分的塑料制品(包括易熔的热熔胶)在70度时,最多只是变软,而不会产生明显的物理形变。电饭锅保温的60多度,不会影响口罩(主要材质是喷熔布)过滤效果。

     自上个月启用了这台口罩再生机后,开始只备10多个口罩的我家,不再为口罩问题而发愁。

     下面上几张图片。其中最后一张口罩熔掉的,是误按下煮饭键来使用产生的结果。

网友:
就是个口罩,别认真。武汉2000多医护、意大利3000多医护感染,因为口罩?

网友:
弄一个紫外线灯管,一个纸箱,灯管安装到纸箱里,口罩悬挂箱内,紫外照射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就可以了,比电饭锅简单安全。

楼主:
口罩是多层结构,紫外线法可能照顾不到中间层

网友A:
简单的方法:食品袋一只,放入若干自己用过的旧口罩,倒入75%酒精密闭浸泡一段时间,取出凉干,就可以继续使用。我自己的方法,不推荐

网友:
八十多买了个电烤箱,调到70度,上下各垫个面巾纸,以免直射温度过高,现在不愁没口罩了,不过现在口罩也不紧张了,就是还是比以前贵。

网友:
高压蒸汽灭菌锅。这才是正路!

网友:
还是多备点

楼主:
据网上有人做的实验,证实用消毒酒精去处理口罩,会改变口罩的过滤特性,导致过滤效果变差

网友:
用吹风机 热风吹

楼主:
热风吹的坏处是,可能把病毒吹得家里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法:食品袋一只,放入若干自己用过的旧口罩,倒入75%酒精密闭浸泡一段时间,取出凉干,就可以继续 ...

酒精的杀菌(病毒)机理是使蛋白质凝固变性,用不着泡一段时间,这个反应速度非常快的,不信您将一些鸡蛋清倒入医用酒精中,会看到鸡蛋清马上凝固了,但酒精对有些特殊的细菌也无能为力。

网友:
只佩戴戴口罩有一定的作用,但防不住病毒的,防止病毒传播最有效最经济的办法就是隔离。强调大家戴口罩的意义在于防止病毒感染者的飞沫传播,因为在不做检测之前谁都不知道谁是感染者。别说一般的口罩,就是戴个N95口罩就能防住病毒?

网友B:
戴在脸上罩着嘴,不用清洗吗?那讲话喷的口水,就烘干了不会发臭味?多次这么做了后,口水味道会越来越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在脸上罩着嘴,不用清洗吗?那讲话喷的口水,就烘干了不会发臭味?多次这么做了后,口水味道会越来越多的 ...

您提的问题很实际。口罩戴过多次是会有口水味的,而且越久越浓,不好闻。这个问题也有解决办法:先把口罩放到紫外线臭氧消毒柜里消毒十多分钟,然后再放到电饭锅保温档六、七十度,干热闷1到两个小时。之后拿出来的口罩就基本没有口水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