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FM 高压减压电路....

楼主(2020-03-21):
做了个胆FM,变压器输出高压双250V,中间抽头,功放6P1用250v没问题,FM收音部分只用110V左右,这下麻烦了,用RC降压150V电阻发热厉害,是否可将高压250V输出上再加个小自耦变压器,降到125V,电路如下

网友A:
变压器功率大的话可以,如果输出电流小怕把电压拉低。
其实根据输出电流串联多个2w以上的金属膜电阻分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没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功率大的话可以,如果输出电流小怕把电压拉低。
其实根据输出电流串联多个2w以上的金属膜电阻分压就 ...

谢谢!目前串了2个6瓦的2K电阻,但发热厉害,温度有200多度....变压器电流150MA,1个线圈估计75MA....

网友:
变压器反接可以得到近100V电压。如果该变压器有灯丝绕组,就倍压整流供6.3V灯丝。如果是串丝机就更好办了。

网友B:
可以做一个分压电路,一般电子管收音机标准电路都是电阻降压供前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一个分压电路,一般电子管收音机标准电路都是电阻降压供前级电路。

谢谢!电阻降压降太多了,280V降到120V,电阻发热的狠.....不知道有什么好电路可以降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电阻降压降太多了,280V降到120V,电阻发热的狠.....不知道有什么好电路可以降压...

电阻功率小,可以并联几个。

网友:
如果机箱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再安装一款变压器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机箱不大,比A4纸小点12个电子管,电阻目前6W的,估计换10w还是很烫....

网友:
于版已经告诉你了,利用一个220V/12V的电源变压器,次级接6.3V灯丝绕组,初级可以获得110V左右电压。

楼主:
谢谢谢谢!这样反接也可以啊,我试试.....

网友:
不知道这样简单粗暴的方案可行不?这样6P1还能继续用?

网友C:
用晶体管稳压电路。把直流280V稳压到110V,LM317就能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晶体管稳压电路。把直流280V稳压到110V,LM317就能办到。

谢谢回复!,317查了下资料只能做到压差40v哦.

网友:
我觉得中放各级和高频头分别用电阻压降应该没问题,是我不会这么纠结,某宝几十元定制的变压器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