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小型手电钻,主要是给机壳打孔,PCB板打孔用,单手轻易拿捏的直筒型(不要传...

楼主(2020-03-21):
      想买个小型手电钻,主要是给机壳打孔,PCB板打孔用,单手轻易拿捏的直筒型(不要传统带握把的),可以换不同转头,还能换抛光,打磨头的那种,请大家帮推荐一下。
      传统型220v带握把的我有,单手没法操作。我知道网上有卖的,主要想通过大家用过的经验给推荐好用的。

网友A:
用775电机自己diy个吧,还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775电机自己diy个吧,还挺好用

775电机多少V?我有几个录音机的小电动机能用吧?具体说一下怎样DIY,谢谢。

网友:
        录音机的电机太小,775电机有劲,钻卡头也好配,做手持PCB电钻,好用。

网友B:
就是楼上的这个,我也买了一套,好用,昨天刚到的东西,

网友:
方便好用,多用,配件多。

网友C:
是这样的微型电钻吧?这是我20多年前买的!

网友:
某宝上卖这个的很多,配合专用的PCB合金钻头钻出的孔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微型电钻吧?这是我20多年前买的!

这玩意我还有一个,在那个时候有这么个玩意还觉得非常不错了。但与现在的高速可调速微型电钻比,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楼上的这个,我也买了一套,好用,昨天刚到的东西,

不错,就是这样的,多钱?发个连接把。

网友:
不能买带线的不方便买一个博世充电的的耐用

网友:
前后买了2个,白色塑料壳,黑色铝壳,电压24-32v,特地买了HP打印机电源配,32v,2A

同心度非常好

铝壳自带调速

电路板钻孔不在话下

铝壳也没问题,最大4mm

网友:
我用775电机做了两个小钻,用电池钻的调速开关,装2寸PVC水管里,两端用堵头做盖子。18V电源,钻小孔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