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子管调频短波收音机电路吗?

楼主(2020-03-21):
有电子管调频短波收音机电路吗?可否用车机高频头接电子管中放?

网友A:
我国的调频广播使用范围是87.5-108MHz,属于超短波。调频收音中频频率为10.7MHz。 调幅收音机 短波波段范围 2.3-26.1MHz,。调幅与调频收发技术是绝对不同。
电子管收音机如果中频是10.7MHz那么就是调频收音机,就没必要再接高频头,否则就是普通调幅收音机,中频是465KHz,是不能接FM高频头的(超再生的除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短波和调频必须要两套中放吗?这样可以互不干扰,对吧?

对的。调频和短波必须两套中放。中波和短波可以用一个中放。调频用不了。一个是465   一个是10.7  。

网友:
中频一个是465KH,一个是10,7M没法用

网友C:
接电子管功率放大部分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电子管功率放大部分可以

高频头接电子管功放便可以接收短波?

网友D:
分立元件调频调幅收音机。如果中放部分是各自独立的还好。如果共用中放电路。中周须接成串联,而且调频第一中周初级,须在调幅短波接收时短路。否则短波本地振荡在10.7MHz时停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立元件调频调幅收音机。如果中放部分是各自独立的还好。如果共用中放电路。中周须接成串联,而且调频第一 ...

就是说,短波和调频必须要两套中放吗?这样可以互不干扰,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短波和调频必须要两套中放吗?这样可以互不干扰,对吧?

两套中放电路,占地方,费电子管。合用中放电路,电路复杂,但节省电子管数量,省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套中放电路,占地方,费电子管。合用中放电路,电路复杂,但节省电子管数量,省地方。

嗯,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国的调频广播使用范围是87.5-108MHz,属于超短波。调频收音中频频率为10.7MHz。 调幅收音机 短波波段范围 ...

明白了,多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调频和短波必须两套中放。中波和短波可以用一个中放。调频用不了。一个是465   一个是10.7  。

明白,多谢赐教!

网友E:
都是可以的,看怎么个玩法。互相组合有不同的性能和韵味,我就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可以的,看怎么个玩法。互相组合有不同的性能和韵味,我就玩过。

有相关电路图?

网友(2020-05-02):
看一下这个电路,长中短波调频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