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推挽旋转电位器出现低频“呼呼噗噗”声的问题原因找到了。

楼主(2020-03-21):
6N3坏掉两个了,一个是通电几分钟后灯丝熄灭,原因不明;另一个估计是漏电之类,旋转音量电位器会出现低频呼呼噗噗声,开始以为是电位器问题,但听声音不像,电位器接触不良应该是刺啦之类的动静。推断这种低频冲击声大概率是有直流电在里面捣乱,但音量电位器前面没有产生直流电的东西,换了音源也没用,对调6N8P无效,对调两个声道6N3后杂音跑到另一个声道去了。

之前反复查找原因未果是因为故障现象时有时无,今天只要一开机不但旋转音量电位器问题重现明显且反复开关机都不能解决问题,先考虑耦合电容问题,怕隔直不彻底,但网购的电容还没到手,于是换管试验结果发现了这个捣蛋的6N3。

网友A:
这6N3那个厂的,不大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6N3那个厂的,不大靠谱啊。

北京的,来历不明的二手管有问题也正常。不过二手管也看运气,十多年前在旧货市场地摊收到过一塑料袋几十个收音机管,逐个试验都响,但最近测试另外一堆管子中有部分看起来成色不差但不响、打火之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北京的,来历不明的二手管有问题也正常。不过二手管也看运气,十多年前在旧货市场地摊收到过一塑料袋几十 ...

你们那里真不错  还有地摊卖这个  咱们这里都得网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那里真不错  还有地摊卖这个  咱们这里都得网购

我这玩电子垃圾的环境已经很差了,经济相对落后导致工业和民用旧货品种少档次低,比如二手电子管收音机以国产后期品牌为主,进口货从没见过。我从2002开始陆续玩电子管,绝大部分配件都是网购的,而且当时没有某宝也没有电子银行只能直接与个人通过邮局汇款的方式交易,好在当时没什么骗子交易都挺顺利。

楼主:
另请教:电子管可以倒过来工作吗?我调试胆机都是倒过来折腾的,否则元件露不出来无法调整。这会不会是电子管损坏的原因?只见过FU5扩音机里的6P14是侧着工作的,听说容易坏但能用。
我都想把电路改动后使用6N2了,6N3手头已所剩无几,感觉音频电路没必要使用高频管。

网友C:
“6N3坏掉两个了,一个是通电几分钟后灯丝熄灭,原因不明”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原因。
   在SRPP中,上边管的阴极约为1/2电源电压,管子的灯丝和阴极间耐压成为问题,超过这个电压,将会导致管子灯丝和阴极间击穿损坏。为此双三级管构成的SRPP电路,可进行灯丝悬浮供电,灯丝绕组不接地,并同时引人一个合适的直流正电源接人灯丝绕组,将灯丝电位垫高,使灯丝和阴极间电位差变小,防止击穿阴极。
   屏压不能太高。一般双三级管灯丝阴极间耐压在100V,选用灯丝阴极间耐压100V的管子时,其供电电压最高不超过200V。
   由于SRPP电路把6N11价格炒高了(比较适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6N3坏掉两个了,一个是通电几分钟后灯丝熄灭,原因不明”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原因。
   在SRPP中,上边管的 ...

对。
我记得6N3阴极-灯丝间的耐压是90V,如果没记错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稀奇古怪的问题都跑到楼主的机子里去了!
排除问题也是一种过程享受

DIY这台6P3P推挽确实一波三折。
2002年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做的6P3P单端居然一次成功,且输出牛是自己绕的,0.17mm漆包线绕不整齐就按网上讨教的说法乱绕,硅钢片没合适的网上买又嫌贵就本地电子市场乱买了所谓0.5mm武钢片,浸渍工艺不了解虽然买了绝缘漆后来没浸直接就这么用了十多年居然没坏。6P3P是本地买的13块一个,6N2不记得是多少钱买的了,机壳是捡的单位某废弃设备上的U形铝板,开孔用的不可调速二手电钻搞了半天都不行只能去外面铝合金门窗店寻求帮助,电源牛拆自地摊收的红灯711收音机两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6N3坏掉两个了,一个是通电几分钟后灯丝熄灭,原因不明”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原因。
   在SRPP中,上边管的 ...

第一个灯丝通电几分钟就熄灭的6N3应该本来就是坏的,因为当时还没加高压就是这个现象;
至于第二个应该是您说的原因,灯丝有接地,在没接地之前交流声太大无法使用。

另请教:6N11我有几个从示波器拆的,装在收音机上6N2位置能响应该是好的,是否可以更改管脚接线后直接用于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6N3坏掉两个了,一个是通电几分钟后灯丝熄灭,原因不明”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原因。
   在SRPP中,上边管的 ...

又一个6N3不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个灯丝通电几分钟就熄灭的6N3应该本来就是坏的,因为当时还没加高压就是这个现象;
至于第二个应该 ...

不用改变任何元件,只要改管脚就可以用6N11。

网友E:
楼主碰到不巧了。北京6N3质量非常好啊,二手的,一手的,手头20多个,上机没一个有问题,倒是5670,进口乐色时不时碰上有噪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改变任何元件,只要改管脚就可以用6N11。

刚重新看了一下电路图,原图给6N3灯丝供电的绕组是中心抽头的,所以管子阴极和灯丝间的电压比我直接将灯丝一端接地的接法低了一半,这样就不会击穿灯丝和阴极了。刚热机断电后很快开机,结果交流声大作后灯丝温度上来后交流声变小,但仍有交流声,所以您的推断是正确的,可确认6N3的阴极和灯丝已击穿。另有几个问题请教:
1.用6N11改管脚替换6N3后可能板压过高?因为查资料6N11的最大板压才130V,工作板压90V,是否需要调整供电参数或加大阴极电阻?
2.资料显示6N11的阴极灯丝击穿电压为正负150V,确实比6N3的100V高,但似乎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碰到不巧了。北京6N3质量非常好啊,二手的,一手的,手头20多个,上机没一个有问题,倒是5670,进口乐 ...

确实不巧,不过阴极和灯丝间电压过高损坏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重新看了一下电路图,原图给6N3灯丝供电的绕组是中心抽头的,所以管子阴极和灯丝间的电压比我直接将灯 ...

“6N11的最大板压才130V”。   这里230/2V<130V。 90V是用于电视机高频头的推荐值。
6N11阴极灯丝间耐压还是够的,只是安全系数小点。  电路什么也不用动,完全可以,  如果不放心根据你所说只好降低电源230V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N11的最大板压才130V”。   这里230/2V

修改接线后插入旧6N2交流声大做,换成旧6N11后豁然开朗,听5分钟后陆续出现交流声,疑似6N11的灯丝和阴极也漏电了,马上关机,后有事没折腾了。

我想加大电源电路的滤波电阻,这样6N11的板压应该会降低,实在不行再加个泄放电阻作为假负载,这样灯丝还没热板流未建立时就不会有高压加在6N11上了。这样妥否?

实在不行能否改成双三极管中两个三极管进行两级放大的形式?或者换成阴极灯丝间耐压更高的6N6?请指教,谢谢。

网友C:
你先断掉负反馈,再在下管阴极电阻上并连一只50-100微法电容试试。用你这只漏电的6N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断掉负反馈,再在下管阴极电阻上并连一只50-100微法电容试试。用你这只漏电的6N1.

好的,周五晚上继续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断掉负反馈,再在下管阴极电阻上并连一只50-100微法电容试试。用你这只漏电的6N1.

我想把6N3的SRRP电路改成一级或两级三极管直接推动后面的6N8P倒相,这样妥否?简单多了而且也没有灯丝阴极击穿的问题。
如这个图:

网友C:
可以的。高放大因数三极管用一级电压放大,中放大因数三极管用两级电压放大。其实SRRP电路是一种炒作。

网友F:
前级第一个管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高放大因数三极管用一级电压放大,中放大因数三极管用两级电压放大。其实SRRP电路是一种炒作。

还不知6N11有没有彻底损坏,听几分钟就出现轻微交流声。坏掉就亏大了。后天改电路试试,先用一级放大,不够响再用二级。其实用一个五级管增益高应该更合适。但小9脚管座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级第一个管子吗

一个6N3的SRPP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断掉负反馈,再在下管阴极电阻上并连一只50-100微法电容试试。用你这只漏电的6N1.

已修改电源电路,将第一级SRPP供电电路27K滤波电阻改为两个54K,同时在6N11板极对地并联50K电阻。
现在冷机加在6N11板极上的电压只有约二分之一电源(225V),工作时6N11上管板压114V,听了半个小时没有出现交流声,应该灯丝阴极没击穿。
换用6N2交流声大做,调整音量电位器呼呼噗噗声重现,看来只有6N11胜任SRPP电路。
主观感觉音质不如之前6N3在高压供电的情况下好,但又说不出音质有什么明显毛病,也许是错觉。会不会6N11的板压低了?现在相当于每半个6N11才60V不到的板压在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修改电源电路,将第一级SRPP供电电路27K滤波电阻改为两个54K,同时在6N11板极对地并联50K电阻。
现在 ...

6N11相对就是低屏压管。SRPP电路初衷就是大反馈追求高保真的电路,其实听效果接近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6N11相对就是低屏压管。SRPP电路初衷就是大反馈追求高保真的电路,其实听效果接近石机。

请问上管电压要提高些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上管电压要提高些吗?谢谢

你这个屏压是很正常的没必要提高电压,提高一些电压无足轻重,只是略微增加点电压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屏压是很正常的没必要提高电压,提高一些电压无足轻重,只是略微增加点电压增益。

好的,我再听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