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盒式磁带结合浅试

楼主(2020-03-21):
电子管盒式磁带结合浅试。盒式录音机配电子管放大器浅试
6N2两级放大,没加频率均衡电路,频响没听出多少不均衡,但放大量不够,起码还得再加两级。https://user.qzone.qq.com/2239012507/311/1074_0b2evmbx2aadluaocadwbrpddkyepwvqg7ka

网友:
卡带的磁头输出,比盘带磁头输出小很多,所以,卡带放大电路需要有更高的增益。

网友:
不错的玩法,还是要加均衡网络才好。

网友:
建议用6J1做磁头放大,放大之后用6N2或者6N1做推动,6P1做功率放大,试试

楼主:
在矿石收音机吧里有音视频,

楼主:
线路连接情况,加入匹配变压器可以大大提高放大量,匹配变压器加在磁头后与放大器输入端效果好。加在放大器输出端基本没效果

楼主:
先大致有个结论,再细化。电路基本上按L601的程式。用电影放大器试验,频率均衡后面在加

楼主:
先用这个电路作为参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