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镍氢5号电池,

楼主(2020-03-22):
咨询一下镍氢5号电池, 这个电池有个自放特点,,本来买充电电池是想为了省钱, 比如我家里一个电子钟 用电池也不是很利害,如果我买镍氢5号电池,是不是也就4年  电池就坏了    那这样算起来 比普通电池成本还高啊  我普通电池 用闹钟一对3快钱 可以用一年

网友A:
你所说的镍氢5号电池是可充电的吗?如果是的话,则电压只有1.2V,这么低的电压用在电子钟上能走?

网友:
5号镍氢,只要是大牌的,10年或以上都没问题!

电子钟用碱性电池为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8038&extra=page%3D1&page=1这个帖子我也看 ...

别的地方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镍氢5号电池是可充电的吗?如果是的话,则电压只有1.2V,这么低的电压用在电子钟上能走?

好像有的  电子闹钟可以      我的数码相机 也是4节品胜的充电 电池   上几天买了一套三洋的  爱老婆

网友:
电子钟这种用碱性电池也不需要总换的,没必要换镍氢。
镍氢时间长了爱失水,就废了。

网友:
碱性电池就行 我家也没换一直用

网友B:
以前看过用手机电池改造 一个电池能用好几年不换。我也是用充电电池,一两个月就得换

网友C:
个人感觉镍氢电池使用在频繁充放电的电器比较合适,如电动玩具,电动剃须刀等,安全性比锂电也高。在用电量较小电器,如电子表,燃气灶等意义不大,本人家里燃气灶用的就是镍氢电池。虽然充电经济,但由于镍氢电池额定电压只有1.2V,比普通碱性电池1.5V低0.3V,刚充足电时尚可,使用一段时间电压降至1.1V以下时,燃气灶可能就打不着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看过用手机电池改造 一个电池能用好几年不换。我也是用充电电池,一两个月就得换

你的充电 电池 用2个月就没有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镍氢电池使用在频繁充放电的电器比较合适,如电动玩具,电动剃须刀等,安全性比锂电也高。在用电量 ...

镍氢  你家里的燃气炉   充一次电可以用多久啊     多少毫安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氢  你家里的燃气炉   充一次电可以用多久啊     多少毫安的电池

充一次用不了一年,做着饭经常没电了,必须备着二只充足电的。

网友C:
工业用镍氢电池容量不详,体积与燃气灶用1号电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用镍氢电池容量不详,体积与燃气灶用1号电池一样。

如果用可以10个月  那低放性能还算可以

网友:
用可以10个月应该差不多,反正觉着没多大意思,另一个液化气灶用碱性电池,用了2年多了也没问题。

网友:
不是镍氢充电电池不好,而是它即使充足电也只有1.2V左右的电压,电子钟要求的供电电压是1.5V。所以镍氢充电电池供电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