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N-111D电子管参数

楼主(2020-03-22):
最近得到两只电子管,管子上标的是VN-111D(不知是国产的还是前苏联的),没有查到管子的参数,在此求这只管子的参数,先谢过了。

网友:
印象中是高压整流二极管。

网友:
VU-111D  高压半波整流管 4V 1.5A  5000V

网友:
屏极管帽引出;陶瓷支架盖板,较长尺寸的屏极,单二极管。高压半波整流管,可做电子管黑白电视机的阻尼管,别无他用。

网友:
用两个做全波整流

网友A:
可以做高压缓冲,接在晶体管整流电路后面。起到高压延时作用。要是数量多,就做全波整流。或者桥式整流。

楼主:
谢谢大家,只能用两个做个全波了。

网友:
VU-111D 电子管参数

这管估计应是4#楼所说的 VU-111D 。欧洲型号,苏联也生产过。
VU111D = CV1111 = AU5 = 10E/146 = R11

网友B:
中间加一个栅极身价就会立刻翻了20倍以上

网友C(2021-04-02):
不是vu111d的型号,是vu-Ⅲd,Ⅲ是阿拉伯数字的3,就是高压二极管E1-0.05/12的国产旧型号,但是我也没有找到E1-0.05/12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vu111d的型号,是vu-Ⅲd,Ⅲ是阿拉伯数字的3,就是高压二极管E1-0.05/12的国产旧型号,但是我也没有找 ...

国产高压整流二极管 E1-0.05/12 的苏联原型号是   B1-0.05/12 。而  B1-0.05/12  生产初期就叫 VU-111D,后者常用于40年代的雷达设备中。
胆艺轩的图片,虽然模糊但还能隐约看到它们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加一个栅极身价就会立刻翻了20倍以上

你说的那个人,申请专利了。

网友: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电子管手册』第一辑目录的最后只有新型号E1-0.05/12,旧型号vu-Ⅲd,但是没有解释和详细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高压缓冲,接在晶体管整流电路后面。起到高压延时作用。要是数量多,就做全波整流。或者桥式整流。

这是要折腾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