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这个前苏联电子管收音机的详细资料?

楼主(2020-03-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Сетевой малогабаритный настольный радиоприёмник 3 класса Рекорд-53 и Рекорд-53М. Изг - Бердский и Иркутский радиозаводы. Выпуск с 1953 и 1954 года
只找到这个说明,在1953年和1954年生产。

网友:
Радиоприёмники "Рекорд-53" и "Рекорд-53М" с 1953 и 1954 года выпускали Бердский и Иркутский радиозаводы. Приёмник ''Рекорд-53'' -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предыдущей модели ''Рекорд-52''. Он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а изменённым внешним видом. Внутренн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коснулись низкочастотной части схемы и замены громкоговорителя с 1ГД-1 на 0,5ГД-2, а позднее на 1ГД-5. ''Рекорд-53'' сетевой пятиламповый супергетеродин, собранный на лампах металлической серии. В преобразователе частоты применена лампа 6А7. В каскаде УПЧ лампа 6КЗ. Детектирование, АРУ и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усиление НЧ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ся лампой 6Г2. В оконечном каскаде НЧ стоит лампа 6П6С. Кенотрон - 6Ц5С. На лицевую панель приёмника выведены три ручк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левая ручка выключатель питания и регулятор громкости, ручка в центре, служит для настройки, а правая ручка для переключения диапазонов и включения режима ''звукосниматель''. Радиоприёмник рассчитан на питание от сети переменного тока напряжением 110, 127 или 220 В. Диапазоны: ДВ 150...415 КГц, СВ 520...1600 КГц, КВ 3,95...12,1 МГц. ПЧ 465 КГц.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в ДВ, СВ 300мкВ, КВ 500 мкВ.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сть по соседнему каналу 20дБ. Выходная мощность 0,5 Вт. Полоса воспроизводимых частот звука 150...3500 Гц. Потребляемая мощность 40 Вт. Габариты приёмника 440х272х200 мм. Масса 5,8 кг. ''Рекорд-53М'' имеет оформление, конструкцию, схему 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как и приёмник ''Рекорд-53''. Но есть и измен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коснулись низкочастотной части схемы модели. В цепь детектора введён развязывающий фильтр. Вместо автотрансформатор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 трансформатор. Введенный в анодную цепь оконечной лампы С31 включается в схему, когда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режим ''Звукосниматель''.
根据在线翻译整理的中文翻译结果:
1953年和1954年的无线电收音机“ Record-53”和“ Record-53M”生产了Berdsky和Irkutsk无线电设备。
收音机“ Record-53”-是先前型号“ Record-52”的改进型号。
它的外观与以前的产品有所不同。内部变化影响了电路的低频部分,并将扬声器从1GD-1更换为0.5GD-2,后来又更换为1GD-5。
''Record-53''组装在金属系列电子管上的五电子管超外差。变频器中使用了6A7电子管。在UPCH电子管6KZ的级联中。低音的检测,AGC和前置放大通过6G2电子管进行。在低频的末级,有一个6P6S电子管。
Kenotron-6TS5S。收音机的前面板上显示三个控制旋钮:左旋钮是电源开关和音量控制,中间的旋钮用于调节,右旋钮用于切换范围并打开拾音器模式。
收音机设计为由110、127或220 V的交流电压供电。
频率范围:LW 150 ... 415 KHz,CB 520 ... 1600 KHz,HV 3.95 ... 12.1 MHz。中频465 kHz。 LW,MW 300μV,HF 500μV的灵敏度,选择性20dB。
输出功率0.5瓦。声音的再现频段为150 ... 3500 Hz。功耗40瓦。收音机的尺寸为440x272x200 mm。重量5.8公斤。
“ Record-53M”具有设计,构造,布局和特性,以及收音机“ Record-53”。但是有些变化已经影响了模型电路的低频部分
。隔离滤波器被引入检测器电路。代替自耦变压器,而是使用变压器。当设置为“Pickup”模式时,引入到端子灯阳极电路中的C31包含在电路中。

网友A:
这是找到的电路图

网友:
苏联电子管收音机的详细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找到的电路图

非常感谢YRADIO补充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ywmxyz版主这个下载后怎么打不开呢?

使用djvu文件阅读器才能打开

百度     djvu文件怎么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