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牡丹941和春雷3P2的灵敏度。

楼主(2020-03-22):
       几年前在广播论坛买了台牡丹941-C收音机,到手试机,中波和短波1收听正常,短波2无台,就中波来说,灵敏度还比春雷3P2略差一点。以为是波段开关的问题,后来彻底清洗了波段开关,但收听效果和灵敏度都未得到任何改善。
       常看到坛友们在谈及牡丹941时,都说灵敏度很高。我觉得要么是波段开关的问题,才使得我的这台牡丹941-C没有发挥正常的效果,所以我就想把波段开关换掉。从海燕B331的配件机上卸下了正常使用的波段开关,用它替换了牡丹机的波段开关,又把牡丹机上的可变电容卸下,用无水酒精浸泡清洗。
        再次试机,灵敏度没有改善,中波灵敏度还是比春雷3P2略差一点。按理说带有调谐高放的这款牡丹收音机的灵敏度应该不比春雷3P2的差,我在想我的这台牡丹机的灵敏度不突出可能只是一个个案。

网友:
楼主那你有没有检查一下调谐高放级呢?

网友:
灵敏度,941应比3P2高不少。短波2无台,还可查本振,我的一台941,就是短波1低端停振。
查中周是否失调?试统调,查工作点,查各接触点。

网友:
我也有一台941C。电路版很完整没动过烙铁、中波只收3/4个台、短波无台

网友:
老机,要调整中频,然后统调好,才能达到好的性能。

楼主:
       谢谢上述各位朋友!照着你们的建议做,先尝试调了五个中周,接收强台时,声音和音量等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但当接收弱台时,调第一个和第五个中周,能感觉到声音变响了些。然后再调中波振荡,选了个频率低端的弱台,也能感觉到声音变响了一些。原来还深信卖家没动过中周和振荡呢,不仔细看发现不了,细细看还是能看出它们被动过了。磁棒上的线圈,我先用尺量好位置并记下,接着尝试移动在磁棒上的位置,结果发现原来的位置是最佳位置。
      紧接着试听,电台数量增多了,尤其是弱台。又用春雷3P2跟牡丹机做了比较,昨天上午10点10分前后,能收到41、42个中波电台,两机灵敏度不相上下。按理说牡丹机灵敏度应该高于春雷机,牡丹机有高放,而春雷机没有高放。

网友A:
牡丹941是锗管机,春雷3p2是硅管机。如果相似电路的话硅管机有优势。而牡丹941多一级调谐高放,应该能有更高灵敏度。我经手过两台941,精心调整后中波灵敏度仍不满意,最后痛下决心,把高放负载谐振线圈并联的电阻剪掉了,灵敏度明显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牡丹941是锗管机,春雷3p2是硅管机。如果相似电路的话硅管机有优势。而牡丹941多一级调谐高放,应该能有更 ...

谢谢!真是个好办法,我也想尝试一下。想麻烦你指点确认一下具体剪哪里?生怕自己瞎剪剪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真是个好办法,我也想尝试一下。想麻烦你指点确认一下具体剪哪里?生怕自己瞎剪剪错。

图中的R7对应的中波高放负载,R8和R9对应的两个短波。我只剪掉了R7,因为中波听得较多。印象里之所以剪掉而不是焊下来,是因为铜箔面很多东西压着,不好下手。

网友:
我喜欢春雷3P2的硅管和它的串接中放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牡丹941是锗管机,春雷3p2是硅管机。如果相似电路的话硅管机有优势。而牡丹941多一级调谐高放,应该能有更 ...

您好、有941C的印刷版图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有941C的印刷版图吗、谢谢!

看能不能看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有941C的印刷版图吗、谢谢!

再来

网友:
据说明书,符合出厂标准的情况下,941的灵敏度达到特级机标准,选择性超过1级机标准。

网友C(2020-09-25):
R7应该有两个作用吧?一是不让本级增益过高引起自激,一是拓宽LC幅频曲线,对三回路的统调降低难度。不知记得对不对。

网友:
再者,941用高放得到的增益可能和3P2的级联中放多出的增益差不多少。所以941的灵敏度也不会比后者高多少,但有一条,前者用锗管+高放达到的信噪比接近了硅管的后者,也算不错了吧?

网友:
还有,3P2用用八管(+1管电子滤波)通过级联中放就达到了941的9管机的效果,而比941降低了生产调试要求,这可能是其它便携机基本不采用高放的原因。个人臆断。

网友D:
楼主调整中频465,应该使用信号发生器调整,不应该靠主观听感判断。另外波段开关不需要更换!只需要带线修理。坛里有许多坛友的经验介绍。我个人认为,其实许多老收音机不必追求性能,保持原来的完整性,收藏及欣赏当年的电子产品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调整中频465,应该使用信号发生器调整,不应该靠主观听感判断。另外波段开关不需要更换!只需要带线修 ...

谢谢!我没有信号发生器,只好凭感觉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该是某些元件老化或电路失谐了,不能总拿开关开刀,除非是门外汉

谢谢!波段开关拨到短波2收不到台,中波也不在正位,卸下后发现中间一层的一刀已在簧片上方了(不在簧片中间)。所以,就把波段开关换了。灵敏度不够高估计是电感元件被调乱所致。我差不多就是门外汉

网友:
引用 网友C:
R7应该有两个作用吧?一是不让本级增益过高引起自激,一是拓宽LC幅频曲线,对三回路的统调降低难度。不知记 ...

我的机器没发生自激,统调也不困难。我觉得和时间长了器件衰退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能否贴出各级标准的数据呢?谢谢!

一时只找到这篇,显示还不全,复制如下,其中的灵敏度 “伏 ”,应为“微伏”,应该不难理解。希望坛友能提供3P2的相关数据,只为交流信息。

       “牡丹941 型为9 晶体管3 波段便携式收音机,分为941A、B、C 三种型号,这三种型号的外观和收
  音部分都相同,C 型是其中最简单的一种。接收频率范围:中波535~1605kHz;短波1 3.9~10.8MHz;
  短波2 10.8~22 MHz。信杂比20dB 的灵敏度:中波约0.3mV/m,短波约30 V 6dB;灵敏度:中波约0.1
  mV/m,短波约10 V。选择性约40dB。”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没有信号发生器,只好凭感觉来判断。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网友H:
    如果一台机子中波灵敏度很高,而短波有一部分短波完全没有电台,是这个波段本机振荡变弱甚至停振.

仪器水平低的矿友可在中波1000khz点时,测着变频级〔八九管机是测本振级〕发射极直流电压,然后手按

双连可变电容器,并观看万用表倒退多少电压,一般倒退0.16V为正常.然后把波段开关转到有毛病的波段,

以测中波手法相同来复试,一般就会发现无台段发射极电压不会倒退,说明本机震荡己停.坏了

    解决方法;   1  用热风筒吹收音机高频部底板/波段开关/电容,并不时用手摸金属物件及黑色物

如磁捧,务必勿超过六十五度/摄氏.如感觉过热,风筒与机子距离可微远三五厘米, 这样一直保持恒温四十五

分钟.然后停吹.直至所有机的零件完完全全冷至室温.才可通电试机.

    2;把3DG6换成9018,或C3355.使短波低端起振

      3如30 贴图中电路图;加大或除去R1,使短波低端起振.

       4 调小R3,使短波低端起振.

        5; 把D5除去,使短波低端起振.

      6 改进B5抽头位置,离地提高1圈,使短波低端起振

经这么多的步改进,除非这台国家一级机放在茅厕三五十年,一般都可回复接近出厂水平.

但,如果您的机真的掛在臭气朴鼻的猪圈三五十年,短波低端无台/不响,坛内消息告之,另开贴讨论,不是这样修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一台机子中波灵敏度很高,而短波有一部分短波完全没有电台,是这个波段本机振荡变弱甚至停振.

仪 ...

谢谢!我空了就按你的指导一步一步地去做,应该说灵敏度可以显著提高。我现有2台牡丹941-C,三个波段都收音正常,低端和高端接收也无异常,只是接收达不到其应有的高灵敏度。牡丹941-C属二级机,我都是从网上买来的,至于其出生和身世我不清楚,到手后我都清洗过,如我收货时闻到猪臭味,我肯定会把它们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说得对!但我没有什么仪器,只好尝试着弄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对!但我没有什么仪器,只好尝试着弄弄。

记得以前没有条件的时候,我是借用已知的收音机中频输出来调整自己机器,太久没有用了,那时也小记得不具体,怕误导你,又怵头试,所以我昨天试着想找到相关的步骤说明给你,可是没有找到。你再自己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我现在用的是信号发生器调整。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空了就按你的指导一步一步地去做,应该说灵敏度可以显著提高。我现有2台牡丹941-C,三个波段都收 ...

关于你说的〝只是接收达不到其应有的高灵敏度〞,这有整体机子的所有零件变差,线路板吸潮,管子高频放大

倍数下降,基于上面这几种情况,除了作整机六十五摄氏度/四十五分钟驱潮.第一.二中放的电流不必按出厂指标.

可在用新电池把灵敏度调到最高,又倒回一点余量〔以防季节变化及高频机振规定余量〕.就几可达到新机水平.

网友(2024-03-07):
引用 网友H:
如果一台机子中波灵敏度很高,而短波有一部分短波完全没有电台,是这个波段本机振荡变弱甚至停振.

仪 ...

版主真幽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果一台机子中波灵敏度很高,而短波有一部分短波完全没有电台,是这个波段本机振荡变弱甚至停振.

仪 ...

学习了,你说的方法很实用,我有几台机子,都是中波好短波不好,或是短一好短二不好,准备按你说的打理一下,只是你说的电路图我没对上号,可否具体说说是哪几个元件?或把此图的链接发我一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你说的方法很实用,我有几台机子,都是中波好短波不好,或是短一好短二不好,准备按你说的打理一 ...

贴的序号都乱了,巳无法追索。不若我在另一贴有极清晰图纸那边再详细讨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9542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