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得到一块这个板,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0-03-22):
通电正常,就是声音不干净唱歌的好像喉咙嗓子哑一样,是那一部分出问题了呢?

网友:
先排除喇叭的问题,然后查电源滤波或负反馈。还可能是某一级的偏置工作点不对(太小)

网友A:
信号输入是不是调节不当过强造成放大失真,这个板一般情况没有硬件损坏音质还行,看散热片温升如何

网友B:
有一边功率管处在不工作的截止状态,放大出信号不对称就是嘶哑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边功率管处在不工作的截止状态,放大出信号不对称就是嘶哑声音。

应该是这样吧!请问怎么调整?

楼主:
查了是一边声道声音哑,另一边正常的

网友:
你供电是多高电压

网友:
这个板子我12年的时候就买过一片,当时效果还可以,双26V供电,现在还能想起当时折腾的情形。

网友C:
这是OCL大功率功放板,100W双声道纯后级,它具有稳定性高、频响范围宽、保真度好等优点,在高传真放声设备中常采用这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OCL大功率功放板,100W双声道纯后级,它具有稳定性高、频响范围宽、保真度好等优点,在高传真放声设备中 ...

还落了一张,给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吧!请问怎么调整?

这东西只要选择元器件正常无错,线路无短路断路,通上正常电源无需调整即可达到声音正常的工作。失真说明电路板出现了故障,自己对照另外一个正常声道,通过三极管工作电压对比对地电阻对比慢慢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只要选择元器件正常无错,线路无短路断路,通上正常电源无需调整即可达到声音正常的工作。失真说明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OCL大功率功放板,100W双声道纯后级,它具有稳定性高、频响范围宽、保真度好等优点,在高传真放声设备中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输入是不是调节不当过强造成放大失真,这个板一般情况没有硬件损坏音质还行,看散热片温升如何

散热片温度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边功率管处在不工作的截止状态,放大出信号不对称就是嘶哑声音。

这种可能性极大,请楼主测量大功率管是不是有断路或烧坏、基极驱动断路等现象造成单边功率输出的故障。

网友:
这种板子俗称850功放板。
早年早年的卡拉OK机常用这个板子。
后来山寨机也用这个东西。
电路原理没问题,但多数选件粗糙,
甚至多为残次品,甚至业余品,或拆机件。
标称很高,但工作点极低。可靠性很差。

网友:
看图片和电路图,这是标准的OCL功放,如果用正、负25伏以上的电压,建议换掉9012和9013管子,换5401和5551的管子。

网友:
大名鼎鼎的850

网友:
是的 大功率管容易虚焊。

网友:
功率管参数严重不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