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超外差统调的理论计算

楼主(2020-03-22):
看了很多有关中波超外差统调的方法,对等容双联的统调以S型曲线的形成有了一些了解,最近拆了个360p空气双联,diy了个中波3管超外差收音机,刚开始收不了多少台,后来经过理论分析,改造,台多了,声音也大了,因此总结一下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中频465khz不是固定的,可以上下调整
2.磁性天线的电感量不是固定的,可以大范围改变
3.本振变压器电感量不是固定的,可以大范围改变,基本与磁性天线的电感量有一个固定的比值,大概1.73倍左右
4.天线调谐处可以象本振一样加入垫整电容,这样磁性天线电感量可以大范围改变
5.当磁性天线电感量较小时,理论计算小于227uH时,天线处垫整电容应该取消,否则无法实现统调
6.统调理论精度在全频点范围内达到1%以内,也就是说与中心频率偏差小于4.6khz
7.实际上由于天线的Q值较低,统调有点偏差不影响收听效果,偏差太大会有影响
8.低端频率时本振容易停振,可以适当增加静态电流以维持低端振荡
自制收音机的步骤:
有时候我们diy超外差收音机的时修,很多东西是从其它地方拆的,或买的,或自已绕制的变压器等,这时存在元件参数选择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先进行理论计算,以确定大致的参数,这样可以少走弯路,提高成功率,本贴就是教大家如何理论计算,下面举例说明如何操作,
制作收音机时,可以先确定手上有什么电容,比如360p等容双联,还是270p等容双联,还是120/60p差容双联,如果是差容则不在本贴讨论范围,差容相对简单,然后用LCR表或自制设备测量双联的最大最小值,并把他记下来,比如374/12 pF,然后确定磁性天线的电感量,这个怎么确定呢,有人可能认为是固定的,比如使用360p等容双联的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用245uH天线电感,哪么是不是只要双联是360p的话,天线电感就必须是245uH呢,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经过理论计算可以在227~800uH之间大范围变化,范围大了,为我们选本振变压器提供了方便,如果不自已绕本振变压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拆的其它收音机的本振变压器用,由于不同收音机的本振变压器电感量范围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手上本振变压器的电感量范围来确定天线电感量,比如手上本振变压器电感范围在120~180uH之间可调,哪么我们假设本振变压器电感调在150uH这个 中间值,然后乘以1.73倍,大约是256uH,这就是我们所要的天线电感量,好了,这时我们基本上定好了3个元件,双联,天线,本振变压器,接下来定一下中频频率,哪当然的根据你手中的中周中心频率是多少来定,比如是465khz的中周,我们就把中频定在465khz,如果是455k的中周,就用455k中频好了,当然把465k中周用在455k中频上也没有问题,只是可调范围小些,甚至自已绕的中周,中频在200khz或800khz也没事,就是效果没465k左右这么好,然后利用扫频仪和或自制工具,先将每个中周中频调到一致,再接下来就是要定收音机的频率接收范围,比如525~1605khz,每个频率间隔9khz,还有就是中频允许偏差,比如正负4kzh(跟踪精度1%)以内,然后再确定三极管等其它元件,哪个不在讨论范围,这些都定好后,下面可以开始理论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大致原理是,根据中波接收范围,中频频率,双联容量范围,以及磁性天线电感量计算出本振变压器电感量,然后假设频率从525khz向1605khz以9khz步进间隔增加时,计算机天线所需电容量,本振所需电容量,最后通过天线电容的最大最小值,本振电容的最大最小值,计算出天线垫整电容和补偿电容,本振垫整电容和补偿电容,也可以计算频率偏差,画出S型统调跟踪曲线,这样理论计算就完成了,等装机后进行细微调一下即可,装机完成了,由于中周之间已调过,可以先用示波器调本振频率,使本振能正确包含所要频率,然后调中周,补偿电容,磁性天线等其它元件,注意理论计算后只要微调,不要大范围瞎调,哪样就失去了理论的意义,基本上理论和实际差的不是很远,因为有分布差数原因,会有一点差别。

网友:
收音机生产厂家应该来请你去当设计师了!

网友:
做好一个收音机真的不容易。这应该仅仅是很小一部分工作。

网友:
在中波需要三点统调,其所以现有振荡及天线的另件数据,无一不是经过理论和实践验证。

网友:
赞!理论指导实践,看来做好机机得很用心才行。

楼主:
以上几个地方有错误,改正一下
另外附一个公式中出现的各种参数的关系
有不当之处还希望各位大师批评指正

网友(2024-05-05):
好经验,我正在找这方面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使计算准确,但相应参数的元件不好找,也是等于零啊。

请审题:中波超外差统调的理论计算。

此贴这是理论计算,不是实际生产、调试、售后等环节。现在基本都DSP了,减少人工统调这道工序,批处理。

网友:
楼主这是非常专业的,只能在工厂实现。我们普通玩的根本做不到。只能大概。

网友(2024-08-30):
好像欠一张电路图,用来标明每个元件位置的。
现在从名称去理解这些符号“Cxx”等等,未免太费劲而且容易误解。

楼主(2024-12-14):
这理论的东西,在实际diy时用的不多,特斯拉大神玩高压电没有任何理论,全是简单粗暴直接手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