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能做矿机天线吧?同等高度、长度时,效果比普通2.5平方毫米的铜...

楼主(2020-03-22):
一条网线里面有8根彼此绝缘的铜芯线,每2根缠绕,然后4对再缠绕在一起的,能用网线做矿机天线吧?同等高度、长度时,效果比普通2.5平方毫米的铜线怎样?

网友: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不过我想这应该与网线架设的环境有很大关系。最后最要紧的是把结果告诉大家,谢谢!

网友:
试一下以后告诉我们结果。

网友:
可以的,我的天线就是8米网线,铜线好一些.

网友:
要么自己试验,要么找理论依据,重要的事情就是理论研究后再亲身试验对比。
网线单芯直径多少?什么材质?铜线直径?假设材质相同,统一按表层厚度0.2mm(具体各种频率的趋肤效应深度请查表)导电算环的截面对比两者的差别就行了。这是简单计算,实际上还涉及分布电容,Q值、频率响应等复杂参数。能算通这些就成了专家了。

楼主:
我条件不行,做实验不容易,如果哪位试过网线比单芯铜线效果好,以后我就换一下。

网友:
要是铜的就差不到哪里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条件不行,做实验不容易,如果哪位试过网线比单芯铜线效果好,以后我就换一下。

理解支持和鼓励,能提问题是好事,如果能够再深入一些,把自己思考和推理的过程一起发出来讨论,进步会更快。

网友A(2020-05-08):
我的天线就是网线做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线就是网线做的,还可以。

4芯还是8芯?两端的所有几根线芯都接在一起的吗?天线多长?离地多高?跟同长度,同高度的单股导线天线效果相比啥情况?

网友:
网线也有好坏  铜的 铁的  铝的  无氧铜的  铜包铝  银包铜 。。估计都不一样  银包铜  八芯估计最好。铜包铝的轻。。估计也行  不对比  不好判断  我的天线就是  0.1的沙包线   也能用。轻。一般人 看不见。。哈哈。效果嘛。。几十米长的  十九楼高。。还是很满意的。。就是不经风。。哈哈😄  网线啊比我那可好多了。。截面都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