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两胆6N3FM

楼主(2020-03-22):
空暇时间做了一款FM胆机,电路实在没什么可以详细说明的地方,都是参考成熟线路七拼八凑,目的是方便自己的实情,方便试验成功。也作为爱好者以后做机玩机的参考。
电路主体分为两个部分:1.调频高频头;2.中频放大以及限幅和鉴频。下步会增加立体声解码器和辉光频率显示部分。形成完整调频接收四模块。
1.高频头部分。主要特点,高放输入输出双调谐,采用共阴共栅串联放大器,提高了输入阻抗和信噪比又避免高放级工作不稳定甚至自激。确保电路稳定,为降低混频噪声和提高灵敏度提供了必要保障。变频部分由本振和混频组成,本振由三极管采用简单的电感三点振荡器完成,振荡幅度比较平坦,高低端不差2分贝,通过耦合线圈驱动频率计或是分频块,在屏蔽良好的状态下,输出端口接入或是悬空不影响振荡频率,高频头供电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未见本振频率有较明显变化。混频部分由五极管完成,试了几个常用的管子,在工作正常的情况下混频可以获得10分贝的增益。高频头电路整体增益24-26分贝,选择性尚可,噪声也在容许范围内(在实际收听时)。
2.中放部分。采用了简单的2级线性放大1级限幅电路,频率检波采用现成可用的相位鉴频电路(当然采用比例鉴频可以在有限的管子数量下增加线性放大的级数,依靠比例鉴频电路自限幅,充分利用),中放电路实测增益超过70分贝,与高频头配合获得92分贝增益,检波输出400Hz音频幅度10V(P-P)。1000Hz输出幅度略低,9.5V(P-P)。连接简易功放实际收听效果满意,本地19个电台调谐左右有余量,无杂音。以下图片为制作期间的简单拍摄。

楼主:
您是前辈,过讲。只是照猫画虎模仿而已,谢您关注!

网友:
做的太好了

网友A:
板子怎么做的 真漂亮

楼主:
谢谢您!这电路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恭维的,只是简单的仿制而已。

网友B:
美不胜收,下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怎么做的 真漂亮

用手,呵呵。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不胜收,下功夫了

爱好者最大的动力就是喜欢吧。

网友C:
板子漂亮,摄影技术更是一流!大师作品!S曲线那个机器是专用扫频仪还是信号发生器搭配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漂亮,摄影技术更是一流!大师作品!S曲线那个机器是专用扫频仪还是信号发生器搭配示波器?

谢谢夸奖,扫频仪是目黑的扫频发生器与废旧的WAVETEK示波器的搭接。

楼主:
高频头中放联机补图1

网友D:
太漂亮了!请教这镀锡工艺怎么做的?

楼主:
高频头部分照片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漂亮了!请教这镀锡工艺怎么做的?

在排板时做不盖阻焊油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