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胆功放时 图中这个电容可以去掉吗?

楼主(2020-03-22):
  图中这个电容可以去掉吗?

网友A:
这只电容器只是为衰减过高的音频分量而设,没有它喇叭出声发尖,对音频频率无特别要求省略它也是可以的。

网友B:
这个电容最好是别去掉。它可以抑制高频zi激。我的选择是扬声器输出端并联示波器,看看有没有高频波形出现。如果没有,就不用加如果有,就从几百皮法开始,逐渐加大,当高频波形没有了,就用这个容量的电容。如果超过3000皮法,就不要再增加了。要查找电路布局问题了。电容耐压,都是选择1-2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电容器只是为衰减过高的音频分量而设,没有它喇叭出声发尖,对音频频率无特别要求省略它也是可以的。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最好是别去掉。它可以抑制高频zi激。我的选择是扬声器输出端并联示波器,看看有没有高频波形出现。 ...

谢谢你说的这一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有两个作用,抑制高频自激和补偿中低频信号幅度。最好不要去掉~

据说用这个电容  高音不好。。。   需要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用这个电容  高音不好。。。   需要一试。。。

据谁说的------

楼主:
版主有一单端就没用  这个电容。。。。。

网友:
音响用的输出变压器都是高标准的,因此大多数都不用这个补偿电容了。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

  还有一种  是由 电阻和电容  串连(见图),代替 屛--帘 那个电容。请问这是啥意思??。。。

网友D:
《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一书关于RC频率补偿电路的论述,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一书关于RC频率补偿电路的论述,供参考:[/javascript:;quote]

谢谢白版指教!

我见过一些  外国胆机,就用这种。。。原来它叫【RC频率补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