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LN2204(TDA1083)的中周线制数据

楼主(2020-03-22):
完下学生时代未完的梦,组装当年这块流行型号IC,没找到中周线制数据,在此求下,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手上有一块收音板是用tda1083,fm前端用两个三极管。am被我拆了磁棒报废了。初二和初三那两年我用他在 ...

上学时这块ic好热门

楼主:
自己找到了,顺便分享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找到了,顺便分享下

记得《中学科技》里介绍过一个收音机用的就是这个芯片,里面还有一些线圈、中周的数据。

网友:
ULN2204有个标注数,不同标注数其R8、R16阻值不同;其13脚要求电源进入后再供给其它地,否则易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年前买了两次ULN2204A,一次是质量不好,又买了一次,结果买错了,疫情期间,退换货麻烦,就确认了,,头疼 ...

ULN2004是PMOS接口的驱动芯片,一般人用不上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看到许多经验。

网友(2024-09-17):
查一下83年《中学科技》3---4---5--6期的内容看有没有帮组。可惜我是没有。

网友:
电路图在83年2期,

网友:
配上电路图以确定元件编号

网友(2024-10-31):
30年前我还在上学时邮购了一块ULN2204,结果收到的是ULN3839。老师说不耽误你作中波收音机,于是按照《无线电》上的资料做成功了。因为绕中周和震荡线圈毁坏了几个好的中周,现在想想实在是惋惜那几个好中周。听了一段时间总感觉声音有点小,于是又增加了OTL后级功放,声音就嗷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