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CC谐振电源适合做胆机电源吗

楼主(2020-03-23):
简单做了一个基于IR2153的LCC谐振电源200-660伏最大200瓦可调稳压电源,输出纹波比较大,灯丝部分还没有做,纹波不好控制啊,还有没有必要弄下去呢?用2153做LCC高频灯丝就非常简单了,可以实现调压稳压灯丝电压了,下一步就准备做灯丝部分
高压变压器长时间工作还是发热
空载变压器一次电压波形
带载变压器一次电压波形
空载
带载5个100瓦灯泡
恒流4个灯泡
恒流3个灯泡
恒流一个灯泡

补充内容 (2020-3-23 11:58):
IR2153驱动部分我就不画了,21电源现成的
http://bbs.21dianyuan.com/thread-241848-1-1.html

补充内容 (2020-4-25 08:20):
结论:LCC谐振非常适合胆机高压电源,功率越大越有优势,高频灯丝只适合功率管,推动和前级不能用高频干扰严重。这个做完继续研究805高压电源1100伏

网友A:
你那个电源就算是200W效率暂且算作95%那么会有10W的功率散出来,如果设计调整不好大概能有10-20W散出来,你的电源散热肯定不够的,从这里入手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块的bg1trk版主做过,据说效果不错,你可以看看他的帖子。

求链接,论坛搜索不了,500伏以上我还真没有看见过真正稳压的开关电源

网友:
改善你的安全环境!!不要玩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电源就算是200W效率暂且算作95%那么会有10W的功率散出来,如果设计调整不好大概能有10-20W散出来,你 ...

LCC谐振效率肯定没有LLC高,功率管的散热是没问题的,现在主要是高压变压器热,一个小时烫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LCC谐振效率肯定没有LLC高,功率管的散热是没问题的,现在主要是高压变压器热,一个小时烫手了

变压器绕组导线选择要从流过的有效值计算入手!!把波形画出来计算有效值再选导线。磁通密度也要按最高电压最大脉冲时间选择,宁低勿高。设计好了什么都好办,有问题就麻爪了,不要什么都不留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绕组导线选择要从流过的有效值计算入手!!把波形画出来计算有效值再选导线。磁通密度也要按最高电 ...

漆包线载流量都是按3A/平方计算的,漆包线是根本不热的,就是磁芯热,        pq35,pq40都发热最后还是用PC95的磁芯勉强维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绕组导线选择要从流过的有效值计算入手!!把波形画出来计算有效值再选导线。磁通密度也要按最高 ...

继续加大磁芯被,其实这个电源准备用811胆机上,实际100瓦足够了,余量肯定没问题的,如果这个纹波能控制的好的话就准备做1100伏的LCC,以前我做的是805半桥硬开关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漆包线载流量都是按3A/平方计算的,漆包线是根本不热的,就是磁芯热,        pq35,pq40都发热最后还是用PC95的 ...

把你的变压器拍个照片放上来,越清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变压器拍个照片放上来,越清楚越好。

变压器磁芯是eer4045的pc95材质

楼主:
电阻分压20V的纹波主要是100hz的,还是tl431没弄明白
高频纹波好处理还没加LC滤波

网友C:
LCC和LLC比较,优点是电压可调范围较宽,缺点是效率会低一点,噪声可能会大一点。变压器严重发热是漏感没调好还是绕组和整流方式不合适?画一张简图看看。另外,建议用324做一台简易的高压电子负载,这样测太危险,还不知道效率。

网友D:
好东西,学习了。高电压开关电源确实比较少见。请问楼主变比是多少啊?

网友:
我一直不主张,输出可宽泛调整的开关电源。因为这种电源的输出纹波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C和LLC比较,优点是电压可调范围较宽,缺点是效率会低一点,噪声可能会大一点。变压器严重发热是漏感没调 ...

整流全波和全桥都试过了,LCC和LLC不一样的漏感越小越好,100hz的纹波弄了有一段时间了一点进展也没有,效率方面不要求高了85%就知足了,没有专用仪器,业余的瞎鼓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学习了。高电压开关电源确实比较少见。请问楼主变比是多少啊?

一次是20+20,二次105+105+105+105两组全波串联,还有负压30+30

网友E:
请用工程语言—电路图。主要看LCC谐振部分。IR2153外围电路得以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用工程语言—电路图。主要看LCC谐振部分。IR2153外围电路得以简化,

LCC谐振电路c1=c2,0.022-0.047uf,谐振L没有仪器测量
驱动板,2153没有什么吧简单的没有在简单的了
这个是2500瓦全桥LCC感应加热,3525做的

楼主:
220整流滤波电容加了两个220uf的,高压端简单加个LC滤波电阻分压到20V测量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链接,论坛搜索不了,500伏以上我还真没有看见过真正稳压的开关电源

有的,其实就是调整反馈电路而已,调整好了,其实都一样。你想想做逆变器的,人家大功率的后级母线电压都是300V以上,而且前级输入一般都比较高,10KW的起步都要96V

网友E:
要用开关电源做胆机的电源除掉要有良好的屏蔽外(包括芯片表面的局部屏蔽)还必须有两级EMI电路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用开关电源做胆机的电源除掉要有良好的屏蔽外(包括芯片表面的局部屏蔽)还必须有两级EMI电路装置。

公模电感必须得加的,下一步着手弄弄LCC高频交流灯丝电源,今天简单搭个灯丝电源变频稳压到6.3伏150khz左右的,接5A负载效果还可以,变频是否会影响噪声呢?

楼主(2020-04-25):
前段时间上班时间比较忙,继续弄,高频灯丝变频稳压也有些眉目了
负载是一个811两个6n5p
空载波形
带载波形
想整合到一起
但是,经过一个小时的烤机散热是个问题,看来整个都要重新设计。高压变压器发热问题基本解决了
结论:LCC谐振非常适合胆机高压电源,功率越大越有优势,这个做完继续研究805高压电源1100伏

网友F:
期待楼主的高频灯丝供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楼主的高频灯丝供电电路!

整个驱动部分都要重新设计,不用2153了,2153驱动能力有限准备用3525加2110变频驱动

楼主:
主体框架811和805的
LCC主体
3525驱动部分

网友F:
楼主有了前面的经验,一定会成功的!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了前面的经验,一定会成功的!期待!

感谢支持,线路都是成熟线路了,一步一个脚印一个个难关都已突破
磁芯都买好了准备开工

网友G:
期待老师的试验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期待老师的试验报告。。。。。。

我不是什么老师,只是普通制作者

楼主:
灯丝部分基本完工了,请教大师们有没有必要把频率弄到200khz以上呢?频率越高衰减也越高

楼主:
811的电源差不多了,目前正在老化中,100HZ的交流纹波也很理想,接耳机刚能听到点嗡嗡声,高频纹波20毫伏左右,暂时就这样吧

笨重的变压器拿掉
500瓦+200瓦驱动板也制作完成,下一步准备做805的LCC电源
此贴也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