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看下这几只无字网屏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3-23):
同上,40一只闲鱼上打包一批进口管,但一收到有几个沒字,因是打包,也没法说,求高手指点下,看看是什么型号。

楼主:
我猜测,一只EF80,2只EF86,不知对否

楼主:
总共3只,有只小点,2只长点且是镀金脚。

楼主:
来个特写!

网友:
你先看看栅极立柱的数量 ,估计一下是几极管
然后在看看引出脚对应电极,对照一下手册

楼主:
有一只双三极管,二只五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共3只,有只小点,2只长点且是镀金脚。

猜想:第一个EF184(6EJ7),或EF183(6EH7)第二第三个EF89。

网友B:
我手头上有几只EF184,EF80,EF85掉字的,他们的管脚是一样的,功耗,个头也差不多,实在是分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上有几只EF184,EF80,EF85掉字的,他们的管脚是一样的,功耗,个头也差不多,实在是分不出来。

搭个电路,测跨导,或者测阴极电阻选值。

网友:
谢谢《daxian50》老师的指点。EF184和EF85各有一只,EF80有3只看不清的。EF184,EF80是锐截止,EF85是遥截止的,跨导EF80,EF85在6到7左右吧,EF184在十几。管子看清的有一些,搭机时再测吧。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EF86,另外两个没有近照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想:第一个EF184(6EJ7),或EF183(6EH7)第二第三个EF89。

又猜,第二第三个上下云母净距若是22mm可能是E81L(6686,E861L,18045或者18046,后面这两个的灯絲分别为18v及20V)。云母片净距若是17mm可能是E83F(6689,18042,其中18042灯絲18V)。两种胆除了作电压放大之外,也可作小功放,E81L输出1W,E83F输出0.87w。

网友C:
复刻管的字不容易脱,原装正品管的字轻轻一抹就没了,这个卖家没经验,把管子洗得一干二净,如果没用洗涤剂擦过,

用口气慢吹,便水汽在玻璃管上凝结,到一定程度上会重现字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复刻管的字不容易脱,原装正品管的字轻轻一抹就没了,这个卖家没经验,把管子洗得一干二净,如果没用洗涤剂擦过 ...

这方法美国管还说得过去,英国管德国管那些粉字一擦就掉了,不可再现了,暗码倒是擦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测,一只EF80,2只EF86,不知对否

三个都不是EF86管,我猜想那个矮点的管子可能是EF183,那两个金脚管可能是E83F,不知道是否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方法美国管还说得过去,英国管德国管那些粉字一擦就掉了,不可再现了,暗码倒是擦不掉

其实美国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抹光.    还有一种叫用打砂法在玻璃上打的字,这种没有用白颜料,永不掉字.

两种

楼主:
经仔细考证,并用放大镜观察引脚,小支为飞利浦EF80或86,大支金脚为E83F,求这几种管地使用用途与参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经仔细考证,并用放大镜观察引脚,小支为飞利浦EF80或86,大支金脚为E83F,求这几种管地使用用途与参数。

来补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