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熊猫PANDA802-1中波经常无声。

楼主(2020-03-23):
问题描述:从闲鱼上收了一台802-1,后期产品,英文版的。到手后中短波一切正常,从小就有爱拆机器的毛病,经常拆开搞搞卫生,毛刷啊、嘴巴吹气啊,结果装机后出现了问题。第一次的时候,中波波段由低频段向高频段调谐的时候,低端有台,继续向高频段调谐后往回调(由高往低调)就没声音了,只有很低的电流声,这样的问题一直到1200KHZ的时候正常,就是说1200-1600KHZ之间来回调谐都有台,或者有正常的噪音。低于1200KHZ全部收不到台,无讯号。后来偶尔几次会好,但是还会重复这个故障。已经拆解波段开关清洗了,可以排除这个部件的问题。对于小白的我真的很迷茫,无从下手。有请老师傅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中波低端停振,查可变电容(4个固定小螺丝松动氧化,动片转轴顶端氧化),波段开关、震荡线圈(受潮)、垫振电容,C23\C24,一步步排除法解决

网友:
把板子取出来,两手握住两端轻轻扭动......大多接触不良现象故障很容易被发现。你的机器是做卫生后出现的问题、大多属于接触不良故障。

网友B:
把可变电容器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可变电容器检查一下。

中波段发生此故障的时候,短波2个频段都是正常的。

网友:
中波天线检查一下,看是否断了。

网友C:
查查是不是低端停振了

网友:
也可用电热风吹下中波本振线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查是不是低端停振了

是这块线路吗?

网友:
您说的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中波低端停振,其它电路不要动,准备一个0.01的瓷片电容,并联在C24上试一试。特别是几十年前生产的老机器,瓷片电容容易失效,前几年维修老收音机遇到过几次,机型是飞跃JK50-1、凯歌4B-15A、还有一款美乐,记不清型号了。C23失效也会出现类似现象。(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D:
先确定是低端停振还是接触不良造成的故障。双手握住板子轻轻扭动,看看有没有变化.....尤其是波段开关需要反复波动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是低端停振还是接触不良造成的故障。双手握住板子轻轻扭动,看看有没有变化.....

扭哪里?

网友:
取出机芯,把双连调到中波最高频率,找一双连焊上,看看全频段能否收到台,以此法来验证双连是否正常

网友:
我感觉短波正常,楼主上传的电路图部分为中、短波共用,也应正常,重点要看下中波振荡线圈和天线。
可能中波振荡线圈受潮了。可用电吹风吹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中波低端停振,查可变电容(4个固定小螺丝松动氧化,动片转轴顶端氧化),波段开关、震荡线圈(受潮) ...

好的,我晚上回家照这个套路试试。然后上来汇报!谢谢以上诸位师傅。

网友:
检查中波本振是否停振可以测量振荡管的be结电压,对于锗管小于0.2V是震荡状态,大于0.2V就是停振。

网友:
还是先把机芯放太阳底下好好晒几天,去潮再说,估计中波振荡停了。另外,既然是小白,就先别拆开清洗波段开关,容易故障扩大化。

楼主:
回复以上各位,昨天晚上较慢,没有很认真的去维修,不过发现了问题所在。用手轻按中波震荡线圈的中周形状外壳,中波就有用了,如果碰一下就又没有了。和网友的讨论结果是内部线圈引脚估计脱焊引起故障。有时间再拆下来看看。

网友(2021-03-30):
修好没有,估计是铜箔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