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能代替它吗?

楼主(2020-03-23):
胆功放中,整流部分选用全波整流 图1,手里没有2极管,想用桥整流堆(图2)的A、B 二端接入 图1 的M、N代替2极管。。。请问  行吗?

【图1】

【图2】

网友:
随便拆一个报废的小灯管,保留4个二极管,电容就是一个现成的整流器。

网友:
佩服楼主赚积分的本领!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只是浪费了全桥。二极管才几分钱一个。胆功放电流比较小电压比较高,用两个二极管甚至几个二极管串联几乎没啥影响。

网友B:
根据你画的图,CD接变压器次级两边,B自然就是直流正极。A空着不接或者把脚剪短。半桥和全桥就是这样来的。前提是,耐压和电流要符合要求。

网友:
没看到图。
是完全可以的,只要让桥堆的负输出空着就行。

网友C:
这个二极管 还不好找 没事儿  去垃圾点儿 看看捡几个 废灯里面的电子镇流器 你的问题 就解决了

网友D:
如果手里连两只1N4007都拆不到、真可称一穷二白了。

网友:
西瓜能不能当芝麻用?

网友E:
完全可以代替,电源变压器次级只需接入一组就行了。

网友:
整流桥出来的也一样啊,以抽头为地,还能出负电源。  图一则浪费了中心抽头,出不来负电源。

网友:
2只1N4007而已。你家没有报废的电子镇流器吗?你们随便拆5-6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手里连两只1N4007都拆不到、真可称一穷二白了。

我手里没2极管,现在又不能出去,好在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不少 1000V 10A整流桥,所以才想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代替,电源变压器次级只需接入一组就行了。

哎 原来想桥整,后来买了一电牛,是3个头全波抽头。。。用一组桥整  输出直流不够。。。  只能全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 还不好找 没事儿  去垃圾点儿 看看捡几个 废灯里面的电子镇流器 你的问题 就解决了

还宅在家 不敢往外跑。。。家里以前翻修,旧元件都扔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手里没2极管,现在又不能出去,好在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不少 1000V 10A整流桥,所以才想这么做。。。  ...

最容易得到二极管的是节能灯(头)。最好把全桥杀鸡取卵,那个正方型灰白体树脂封,上面有4个耳朵的全桥肯定不够10A(砸开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容易得到二极管的是节能灯(头)。最好把全桥杀鸡取卵,那个正方型灰白体树脂封,上面有4个耳朵的全桥 ...

据你的经验  这种1000V 10A 的桥  最多能给出几安培 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只是浪费了全桥。二极管才几分钱一个。胆功放电流比较小电压比较高,用两个二极管甚至几个二极 ...

要买  还得上网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画的图,CD接变压器次级两边,B自然就是直流正极。A空着不接或者把脚剪短。半桥和全桥就是这样来的。 ...

你的办法好,那么桥的A端甩掉  没事吧?

网友G:
当然可以啦,只是负极空着而已

网友H:
引用 楼主:
要买  还得上网买。。。

旧的手机充电器里就有整流器。楼主做胆机用这么大电流的桥为什么呢?大电流的桥(真品)是带散热片的,你买的这桥里面也就是1N5408。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然可以啦,只是负极空着而已

把桥堆的C、D 接在电牛 3个头的二端(230V-0-230V),A端不用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旧的手机充电器里就有整流器。楼主做胆机用这么大电流的桥为什么呢?大电流的桥(真品)是带散热片的,你 ...

1N5408 电压  电流 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1N5408 电压  电流 有多大?

你可以百度一下,什么二极管参数都有。

楼主:
知道 硒整流的  不太多。。。

网友I:
楼主,您是论坛第一穷呀

网友:
绝对可以,全桥也了了钱,不怕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点太浪费了,不如把桥堆砸开,拆出4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您是论坛第一穷呀

不见得。有个自称小时候只有塑料油壶醋瓶玩的那一位更穷,连电子零件都买不起,还在拾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画的图,CD接变压器次级两边,B自然就是直流正极。A空着不接或者把脚剪短。半桥和全桥就是这样来的。 ...

在坛里看过有帖,大侠用多只拆下的2极管,连串带并  去整流。。。我想 用桥堆 A-B  2个头,能成为2个1000V串,可提高2极管反向耐压  也不错!

网友:
烂电磁炉主板上的全桥一般最大电流20安左右,正常使用加个小散热片过个10安左右电流很安全,还有单个那种小胖子二极管,MIC6A10也挺好,过个二三安电流还是安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如果手里连两只1N4007都拆不到、真可称一穷二白了。

楼主不穷,都用桥堆代换二极管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不穷,都用桥堆代换二极管了!哈哈~~~~

以前用桥整流  这次买一电牛是全波的,网购2极管  又怕交叉传B。。。生命重要!手上有啥 先用啥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如果手里连两只1N4007都拆不到、真可称一穷二白了。

我有很多废板上的4007我都懒得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有很多废板上的4007我都懒得拆了!

各位 元件储备大大的  让人羡慕!当年我也有许多。。。后来翻盖房子全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