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路由器的问题

楼主(2020-03-23):
如图这两种有区别吗?懂得老哥给说说🙏

网友:
选第二种,网络设备级数越少越好

网友:
有区别:在第二种,2 和 pc 是并联关系。网络设备级数越少 延时越短

网友:
要看你打算干吗
楼上说的基本都对,但如果你用2供手机无线上网,如果想smb看pc视频,那么第一种方法会比较好设置

网友:
对,就是第二种

网友:
都不好;不如采用mesh路由(无线网格网络),覆盖效果更好。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两种都能保证连通。
层级越少,延迟越低。不考虑空间,方案2更好。

放在实际场景,要考虑空间,方案2可能要多穿线,或者传输距离不够,或者端口数量不够,就只能选方案1。

网友:
如果第一种的路由 2 工作在 ap 模式下,那么两种方法没啥区别

网友:
常规使用还是觉得第二种好一些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两种都能保证连通。
层级越少,延迟越低。不考虑空间,方案2更好。

+1

网友:
还得看实际情况吧

网友(2020-05-25):
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建议只用一个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