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空载啸叫

楼主(2020-03-23):
掏了个二手电脑,没用几天ATX电源450W的,空载小声连续啸叫,开机后电脑工作正常,但有时电源发出像蟋蟀一样断续的声音,是加速电容坏了吗?

补充内容 (2020-3-25 15:30):
开机工作正常,有关间歇性啸叫

网友A:
“电源发出像蟋蟀一样断续的声音”这可能是散热电扇旋转时摩擦发出的声音吧,若内行的话,拆开看看是不是,用加少量油的方法解决,不熟悉的别动手,里面有高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发出像蟋蟀一样断续的声音”这可能是散热电扇旋转时摩擦发出的声音吧,若内行的话,拆开看看是不是, ...

不是,是电源发出的声音,拆开看了的,风扇用手暂时挡住不转也是这声音

网友:
会不会是变压器?

网友:
有些电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变压器内部有松动也会出现叫声,有可能的话泡绝缘漆试试。

楼主:
检查了,均不是上述问题,估计问题出现在电路上,我怀疑是加速电容和TL431稳压部分问题引起电感啸叫,变压器没松动,这段时间太忙,电脑要用于工作,停不下来检修

网友:
要叫应该是有东西松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