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二极管桥式检波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0-03-23):
为什么单独发这个FM二极管桥式检波的,因为效果很好 ,接近场管检波,我实验时 是这样的;在短波效果不如全波半波倍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8710&extra=,但在FM效果比全波半波倍压的好,接近场管检波;不知为何?

4只ISS86

网友A:
这个调谐线圈铜管是多粗的,还有天线铜线多粗的线,都绕多大直径,我常试做您发的这几个电路,都没发声,感觉还是线图做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调谐线圈铜管是多粗的,还有天线铜线多粗的线,都绕多大直径,我常试做您发的这几个电路,都没发声,感 ...

这是我以前制作的FM矿机的帖子,你参考一下,

直径4毫米的铜管长30CM,绕3圈,电感0.18uh,这是以前的,现在实验的电感都大,因加了耦合电容,线圈可以多绕一圈,电感也大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id=880125&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347747&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898118&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880135&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365923&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363395&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276287&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以前制作的FM矿机的帖子,你参考一下,

直径4毫米的铜管长30CM,绕3圈,电感0.18uh,这是以前 ...

谢谢老师,我再试试,再改进改进

楼主:
0一15或20几大点都行,只只要最小是0或几P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