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录像录音音频输入

楼主(2020-03-24):
为了使用手机录制矿机和DIY的视音频时输入音频信号,特做了音频输入信号线
音频输入线和监听耳机用3.5一分二接线并接,边收听边录音
这样录音的时候不会录入外界环境的干扰音了
原理和实物如图,场管焊在3.5mm接线柱里
给有需要的矿友参考
我的做好用在小米手机可行,其他手机未试,谨作参考,引起其他后果自行负责

网友A:
偶尔会失灵,手机默认的是机内麦克,除非是在机内麦克处引出线,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会失灵,手机默认的是机内麦克,除非是在机内麦克处引出线,试过。

小米手机自带录像使用机内麦克风
我用第三方录像可以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html?firsttime=120
录的短波再生机,由于再生机灵敏度高,手机在边上有干扰音,除了手机干扰音,基本听不到底噪音

网友B:
楼主电路的我没有试过,但做了另外一个,是张先生的作品。效果很好。就是变压器比较难操作(要从中间挑头,我没有挑成功,直接用一个输出变压器也很好)
其中用一个10k电阻提示外接录音是亮点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000_Qzu6ve_190429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的我没有试过,但做了另外一个,是张先生的作品。效果很好。就是变压器比较难操作(要从中间挑头, ...

手机麦克风输入阻抗在2.2k左右,矿机信号本来就弱,会消耗一部分矿机的信号
我的电路在弱信号时栅级阻抗很高,几乎不消耗矿机信号,还能保护由于输入信号过强而损坏手机

网友B:
有道理,我也想试试看,好像您使用的场管是驻极体咪头里的那个?还有,您使用哪个第三方录像软件?
您的电路更简单,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我也想试试看,好像您使用的场管是驻极体咪头里的那个?还有,您使用哪个第三方录像软件?
您的电 ...

就是咪头里2SK596B
我用的无他相机

网友:
各个矿机输出阻抗各有不同,从几百欧到数百k都有可能,因此用手机对矿机录音要求录音方的输入阻抗越高越好,这样就可以在不影响矿机原有的工作状态下完成录音,由此判断楼主的方法比用变压器耦合方法要好的多,变压器阻抗固定,很难适合各种阻抗,尤其是数百k的高阻,再有变压器抽头上的监听方法也很难适应各种矿机,不如楼主的用原耳机监听的好。

楼主:
2SK596B的栅级保护电压1V左右,接近或超过保护电压会限幅,这也是保护作用
输入电压在弱信号下这个场管放大的失真度不大,稍大信号目前无设备测试
目前直接用耳朵试听效果非常好,如果要更强保护,可以在栅级串一比较大的电阻,因为2KSK596 GS之间未保护时的电阻在4-5MΩ,串入500KΩ以下对信号衰减应该不大(未测试),我的矿机信号还未达到保障电压,同时插头空间较小,所以我未加这个电阻

网友C:
您好!能介绍一下该管的管脚怎样识别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能介绍一下该管的管脚怎样识别吗?谢谢!

https://wenku.baidu.com/view/5e418856804d2b160b4ec077.html

这种场管在宝上购买也十分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5e418856804d2b160b4ec077.html

这种场管在宝上购买也十分便宜

谢谢!

楼主:
使用中发现用这条输入线在高灵敏度的矿机和再生机中有非常大的干扰
特别是手机的屏幕用手接触时这个干扰更大,看来要进一步减少干扰实验

楼主:
今天改进了一下,以减少连接手机带来的干扰

网友D(2021-03-06):
非常好的方法,原理简单,制作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的方法,原理简单,制作容易。

后来实践中手机本身对录音的干扰可用飞行模式来录音和录像。不需要加两个小电感了

网友(2024-06-18):
我想用来录电子琴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