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眼神好 请帮看看。。。

楼主(2020-03-24):
这台机器的变压器  卧在底盘上,变压器和底盘间有缝隙吗?看不清楚啊!

网友:
看来技术区---已是无技可谈了----------

网友:
看出来了,无论性能或是美观,你都不要动变压器原装的螺母、铁板,否则动坏了你都不知乍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请您给看看  7楼  谢谢!

既然严丝合缝,就应该把螺母及夹板拆掉,放到底盘下面,你是不是担心铁芯会松?电源变压器及推挽变压器不会,因为铁芯是对插的。至于单端输出变压器是边紧固,边规整。别把缝隙搞大了。我想应该是的。不知对不对,且听老手分解。

网友:
我的卧装留了一个螺帽的距离

网友:
我看是没有

网友A:
一般都是不留缝隙的!

网友:
没有空隙啊!

网友:
我也仔细看看,应该是没有

楼主:
电源变压器    是卧在铝制底盘上呢,还是要垫起来呢?   还是什么都不用垫   严丝合缝地卧在铝底盘呢?有多种说法,讲法不一,看来不简单。。。。不知怎么办???

请从技术的角度  谈谈! 谢谢!   请看下图    电源牛卧在铝底盘上,电牛上的镙母和铁片   都需要卸下来吗???

网友:
这个不影响使用的。

楼主:
请元老  您看看 7楼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不留缝隙的!

也请您给看看  7楼  谢谢!

网友:
垫不垫螺丝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元老  您看看 7楼  谢了!

把螺丝卸了,与底板上紧,上紧;

不卸螺丝装在底板上。

结果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