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关电源为可调电源求助

楼主(2020-03-24):
一个杂牌的12V开关电源标注是12V33.3A,不改变压器只能调到20V就在也调不动了,我重绕了变压器的次级原来是4T现在绕成了13T,现在电压可以调到65V了 ,可是一小会就电压开始下降串的限流灯泡亮了,整流块一个很热请教下这样是哪里问题该怎么解决,请大师给予帮助!!!电路图上红色的电阻是我现在在用的。

补充内容 (2020-3-24 18:27):
输出电容已换成100V耐压的。

和这个电路大致一样的

和这个电路大致一样的

灯泡亮时整流桥发热厉害

灯泡亮时整流桥发热厉害

最高电压65V

最高电压65V

楼主:
开关变压器不叫,是自激了?

网友A:
二极管和电容耐压够吗

网友:
改电源,走线很重要,容易引起自激

网友B:
估计电感没动过,电压改大这么多,那个电感一般都要加绕的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不同,电路参数就不同了,输出电压变动这么大,电路参数还会不变?
光改个变压器有什么用

网友C:
改之前计算过吗?自己闷头钻的吧?

网友:
看其它类似教程,那两个二极管要拆掉吧,VD9和VD10

网友:
有空我把根据网上教程重新整理的改可调电源的教程发出来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和电容耐压够吗

二极管还有耐压IN400系列的都是耐压400V的。电容已换100V的了。

楼主:
2个整流桥是并联的为什么一个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之前计算过吗?自己闷头钻的吧?

没有计算就是只改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感没动过,电压改大这么多,那个电感一般都要加绕的

请问要加多少圈合适呢?

网友D:
2个并联的话,发热的一个是干活的,另一个可能已经光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图说话:
VD18换了吗?
C20、C21耐压够吗?

明白了谢谢指教,半桥是MBR30100PT是30A 100V的肖特基二极管,没有超压。

楼主:
应该是失控了,没带负载只调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并联的话,发热的一个是干活的,另一个可能已经光荣了

拆下来量了2个都没牺牲,2个换个位置现在2个热量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量了2个都没牺牲,2个换个位置现在2个热量一样了。

整流管耐压不够。发热是已经软击穿但你有灯泡限所以不坏,65V的全波整流耐压需要150V以上。

我也改过一个12V,电压是到60多V了但负载时炸管,不成功。后来就没折腾了。

网友F:
电压改高后,电感量也要改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考虑尖峰的情况下,整流管耐压至少要大于副边电压的2倍!
而且这个2倍还只是理论最低值!!实际应该 ...

好的多谢版主指教!!!换了再来报告实验情况,那就用MBR30200代替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改高后,电感量也要改大一些

是这个电感吗?

网友G:
次级开关管换了没有,

网友F:
是这个电感,匝数要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次级开关管换了没有,

开关管是13009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这个电感,匝数要加倍

明白了

楼主:
换完肖特基管,不开机了不知哪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考虑尖峰的情况下,整流管耐压至少要大于副边电压的2倍!
而且这个2倍还只是理论最低值!!实际应该 ...

请版主指教应该重点查哪里,可能是494坏了。

网友:
494只要供电正常,没有保护,他会不起振?你是指没有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已经换了IC,还是优先查外围吧,别再轻易换IC。仔细想想故障之前都做了哪些动作,尽量复原。

...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调流的电位器坏了,电位器是新买的,没想到它会坏!!

楼主:
电位器在线量着是好的拿下来量才量出来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