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体式胆机的探讨

楼主(2020-03-24):
为了能方便地更换前后级,决定以后走分体的道路。现在有些问题供大家共同商讨:
1、使用独立电源,或者前后级模块内各加入自己的电源,两个方案哪个更好?
2、如果采用独立电源,电源与前后级之间如何接驳?听说航空插头效果不错。

网友:
选直径大一点的航空插头,以保证耐压和方便焊接。使用多芯TRVV柔性拖链电缆,连接两个插头。

网友:
独立电源吧, 还能减少电源的干扰

网友A:
分体成本高,性能达到一致、要下功夫。音量电位器要用分段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体成本高,性能达到一致、要下功夫。音量电位器要用分段式。

请问什么是分段式音量电位器?

网友B:
大机做成电源分体式也是比较麻烦的,高压要通过导线联到后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是分段式音量电位器?

步进式电位器

网友C:
我现在就计划做一套分体功放。电源是单独一个盒子,功放是另外单独的盒子,它们之间的联系用插座插头进行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计划做一套分体功放。电源是单独一个盒子,功放是另外单独的盒子,它们之间的联系用插座插头进行配 ...

那么,前后级是共用电源?要不要加退耦措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式电位器

为什么一定要步进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一定要步进式呢?

左右同步,手感步进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同步,手感步进一致

我没有说清楚,并不是左右分体,而是前后分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机做成电源分体式也是比较麻烦的,高压要通过导线联到后级,

不是做大机。家里小,大机浪费了。做耳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前后级是共用电源?要不要加退耦措施呢?

每一个盒子里单独设置去耦电路,电源好设备的性能才可能好。我的这套东西打算作为能用的摆设,所以功率设计的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说清楚,并不是左右分体,而是前后分体。

这样就没必要分体了,意义不大,且不大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没必要分体了,意义不大,且不大方便。

何出此言?前后分体的优势是可以听遍各种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个盒子里单独设置去耦电路,电源好设备的性能才可能好。我的这套东西打算作为能用的摆设,所以功率设 ...

嗯嗯。我准备采用独立的开关电源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没必要分体了,意义不大,且不大方便。

请教一下,左右分体有什么显著优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何出此言?前后分体的优势是可以听遍各种组合。

用一种参数的电源听遍各种组合可能吗。每种型号的胆管前后极都有它的独立工作点参数,极便能响、入耳就烦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种参数的电源听遍各种组合可能吗。每种型号的胆管前后极都有它的独立工作点参数,极便能响、入耳就烦 ...

电源不是问题。我也没有说要一种电源走天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左右分体有什么显著优势吗?

最大的优势拿得动,可单独听单声道声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优势拿得动,可单独听单声道声音 .......

我不是做大型机。还有,为啥要听单声道呢?

网友D:
建议同一机箱,一体式电源,然后前后级各一个插件式模块。类似过去模块化示波器的形式。

网友:
电源独立,好控制噪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同一机箱,一体式电源,然后前后级各一个插件式模块。类似过去模块化示波器的形式。

这也是个办法。这样的话甚至连牛也可以独立出来。只把管子和周边阻容做成模块来替换。不过比较考验设计能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个办法。这样的话甚至连牛也可以独立出来。只把管子和周边阻容做成模块来替换。不过比较考验设计能 ...

好设计,前级就是 正高压,地,信号地,输入,输出,大环反馈,灯丝电源,11芯插头足够。后级 正高压,地,信号地,输入,变压器接头,超线性接头,灯丝电源也是11芯。变压器买个5K/3.5K带超线性头的一切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设计,前级就是 正高压,地,信号地,输入,输出,大环反馈,灯丝电源,11芯插头足够。后级 正高压,地 ...

或者只加本级反馈。前级的输入用传统rca座,不算在插头里面。这样插头只要四芯,高压灯丝地线和信号输出。上网搜了,芯数少的耐压高。

网友D:
可惜小信号输入输出反馈一个插头,高压、灯丝用一个插头分开。可以这样,机箱上两个长方形开口,一个前级开口,一个后级开口,长方形开口底部装上几个插座,包括输入输出,高压灯丝分开几个,各种前级后级都装成一个模块板,电压不合适的,在本级进行RC降压滤波。到时,插上插头,用螺丝固定上模块板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小信号输入输出反馈一个插头,高压、灯丝用一个插头分开。可以这样,机箱上两个长方形开口,一个前级开 ...

嗯。正准备学creo。这种机箱家庭环境下加工是不大可能的。电脑画出图来就好办了。

网友D:
不至于吧,这个玩意手绘个草图足够了。机箱如下图制作,各种变压器集中放在后部的变压器罩内,然后制作几块比开口略大的铁板,上面开孔装管座,正面插管、反面焊接外围元件,用螺丝固定在开口上,各级之间及输入输出等用插头连接。机箱可以买无开孔的成品机箱自己开方孔,牛罩好办都有成品选用合适的就可以了。

网友:
既然都分体了,为啥还要考虑从后级引电源线到前级?前后电源独立不更好?
前后分体,然后左右再分体,然后每个单体在进行电源分体,嗯,一套装备出8个机箱

网友:
以前做电度表的时候,厂里面的仪器仪表室有一台上海生产的音频稳压电源,是作为仪器仪表室的基准电源使用的,其结构实际上就是分体式音频功率放大器,高压电源是电子管稳压,与放大器是分开的,然后用航空插头连接。

网友:
分体机开始是太大太重不易搬动等诸多因素无奈只能是分体每声道独立一台,但是现在基本都是用于装逼的用途了,哪怕是2A3不到10公斤的玩意也要做分体机更有甚者用6分体,前级,功率级,电源,左右分体,连接线一大堆都不嫌麻烦而且功率都不大重量更不大纯粹是为了装逼的用途了违背了分体机的初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至于吧,这个玩意手绘个草图足够了。机箱如下图制作,各种变压器集中放在后部的变压器罩内,然后制作几块 ...

我还想进行一些外观上的创新。另外,以前手绘草图时,细节上经常出现冲突,比如说螺丝孔位不对等等。而且,家里没有开方孔的机器,也不打算买。住楼房,噪音不能太大。况且精度也不高。不如请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