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关于贴片保险的问题

楼主(2020-03-24):
还是电动车电池,
突然发现不能充电了,拆开仔细检查
发现负极黑线在进入保护板后面是一个黑方块,查型号为12AH4
百度搜索为贴片保险,无其它任何资料了.

已经弄掉上面外壳,明显看出来是三个极,
我知道如果是两极保险,为应急用干脆连接上就可以了,
这个三个极还是第一次遇到,以防万一,特此来求助,三个电极连到一起可以吗?
谢谢指导!

楼主:
找到了一点资料,与大家分享!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神奇的玩意儿!

反正我是用一大潭锡把三点短接了!手头没有替代品!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1e7b55fdvugCVp&id=43268942709&ns=1&abbucket=15#detail   淘宝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1e7b55fdvugCVp&id=43268942709&ns=1&abbucket=15#de ...

非常感谢!

网友:
保险肯定两个极,另外的应该是空脚固定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