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串联使用可以提高耐压吗?

楼主(2020-03-24):
峰值3000V的高频(30KHz)正弦波交流电,要整流成直流,手头只有耐压1000V 的快恢复二极管,用5个串联用,半波整流,会不会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是这样,电视机高压包输出由几个高压二极管串联的

可以!每个二极管要并均压电阻

网友:
硅堆就是串联二极管,4007用到10KHZ以上是不可取的,首先在这个频率下效率下降会发热,耐压也会下降,还是要用快速反应的整流管。

网友A:
理论是这样,电视机高压包输出由几个高压二极管串联的

网友:
当然的!要按楼上说的,采取措施。

网友:
大概记得早些年,单位上有位师傅给别人修理黑白电视机用大约二三十只1N4007剪短引脚后串联应急代替黑白电视机分体式行输出变压器的高压整流二极管(硅柱耐压15KV)

网友:
有的升压电路里面,就是用很多个1N4007串联,以提高输出电压。

网友:
即使能,也不推荐这么搞。直接淘宝买硅堆,没几个钱,等两天就到了

网友:
可以串联用。1000V二极管在临界电压被击穿后不会直接毁坏只是电流变大但它还是阻拦了1000V电压,还有其他管子分担所以不会坏。整流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类似的性质只是它的稳压值是1000V,如果没有其他二极管分担电压哪怕只是1毫安击穿电流都会在压降1000V时马上发热烧毁。有其他管子分压了没有击穿电流也就都不会烧。超高压直流输电使用几十个晶闸管串联也是这样的原理达接,串联的个数很多就可以不停电旁路电流后更换某个晶闸管。

网友:
建议你去找电蚊拍用的高频高压整流二极管。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这样压降和发热可能有点大,以前CRT电视里面的高压硅堆就是一堆二极管串联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是这样,电视机高压包输出由几个高压二极管串联的

高压包的硅堆吗

网友:
是的,里面好几个串联的

网友:
可以! 最好用6个!
电视机高压包的高压硅堆就是多个二极管串联的!

网友:
你这个简单    ,去修电器那里买几个微波炉的高压二极管就解决问题了    ,自己串联不是说不可以    ,电压高    ,绝缘不容易处理

网友:
高压二极管解决问题

网友B:
回答楼主的问题是这样的,看看对不对。3KV峰值电压在+3000V时,输出的电压是+3000V,如果有滤波那个3000V基本不会大变化。这样在正弦波-3000V时,二极管的承受电压是 -3000V-----+3000V共6 KV。想要用1000V二极管串联用,每个二极管只能在800伏以下。需要 6000V/800v = 8 只,这个是最低的要求。串联的二极管电压不会是均分的,这点一定要考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答楼主的问题是这样的,看看对不对。3KV峰值电压在+3000V时,输出的电压是+3000V,如果有滤波那个3000V基 ...

好像不对,市电220V的峰值电压是310V,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不会超过310V。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对,市电220V的峰值电压是310V,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不会超过310V。

只要不是纯电阻负载,负半周电压都会叠加滤波电容或负载上剩余电压后全部加压在整流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答楼主的问题是这样的,看看对不对。3KV峰值电压在+3000V时,输出的电压是+3000V,如果有滤波那个3000V基 ...

刚弄明白,交流电采用半波或全波整流后,输出的直流电压最大值不会超过交流电的峰值,但是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最大值却是2个峰值的叠加。你的解释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弄明白,交流电采用半波或全波整流后,输出的直流电压最大值不会超过交流电的峰值,但是在二极管两端的 ...

画个图就容易搞明白了,学习嘛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积累多了就是高手了。

网友:
完全可以!也不必加电阻均压。把每个二极管当做高压稳压管来分析就明白了。比如一支6.5V和一支12V的稳压二极管串联,只要电压低于18.5V,两支二极管都不会导通。当电压高于18.5V(当然要限流)时两支二极管导通。电压降分别为6.5V和12V。可见多支二极管串联它会根据各管的特性自动分配电压。

网友:
串联提高耐压,并联提高电流

网友:
      峰值3000V的高频正弦波交流电,要整流成直流,以耐压1000V 的快恢复二极管,用5个串联用,半波整流,我认为不会击穿。大家可以看到,峰值310的市电,用耐压400V的二极管半波整流,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串联的电容击穿了电阻为零,所承受电压降为零,电容漏电量不同即电阻不同,使每个电容实际承受电压不一致,必须加电阻均压。
      串联的二极管在临界电压被击穿后电流不能变大,但它仍然承受了临界击穿电压值,因为还有其它二极管在限流,它只是像稳压管那样工作在击穿状态而不损坏。所以不须加电阻均压。只有承受总电压超过串联的二极管的总耐压时,所有二极管直接毁坏。
      另外,我所见的所有电蚊拍高频高压整流用都是n4007,这会不会是工作时消耗功率小?

网友:
   我家微波炉高压二极管坏了,我就用7个4007串联使用,实际那个二极管不贵,我也是图省事,回头买个装上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