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自制无感起子。

楼主(2020-03-24):
在调试收音机中周的时候,需要无感起子,如何利用常见的材料自制呢?有没有大侠可以指点指点我的。原先用过竹筷,但是很脆,根本动不了被蜡封的中周。有什么材料具有合适的硬度及强度,又容易加工成型呢?

网友A:
用牙刷杆,要硬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牙刷杆,要硬的那种

嘿嘿,这材料好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收音机几十年,自制无感起子无数,木头的、竹子的、塑料的、胶木的------,都不好用。用玻璃纤维电路板 ...

是啊,竹子没啥用。新买陶瓷的话感觉又有浪费了,因为用的不多能够自制是最好的了

网友C:
玻纤增强尼龙+不锈钢小端头环氧树脂粘接。孙子的儿子都可以瞻仰追忆的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纤增强尼龙+不锈钢小端头环氧树脂粘接。孙子的儿子都可以瞻仰追忆的宝贝。

您的意思是批头可以用不锈钢材料?刀杆用尼龙的?这样有无感的作用是吗

网友:
可以先加些润滑剂,用木制的工具就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批头可以用不锈钢材料?刀杆用尼龙的?这样有无感的作用是吗

没问题,多少年了。不锈钢只是一个小薄片,想想中周磁芯上的槽的尺寸,没影响。

网友:
本来有把陶瓷刀,掉地上断了,扔了。现在想来,掰下一块做这个很合适。

网友:
不锈钢片(磁铁吸不着的)用烙铁烫入牙刷柄中

网友:
不锈钢焊条,砸扁或磨扁都行

网友:
关键是,在调整封蜡的中周前,要把蜡尽量挖去,否则再好的无感起子也不行。一般南方产品半导体收音机,仅对振荡线圈封蜡,中周调整完成后涂红漆。

网友:
85自造的,屈指一挥间35年了。

网友:
我用的调磁芯改锥,自制的也是不锈钢一头大一头小。

楼主:
我做好了刀头,用直径3毫米的不锈钢焊丝上砂轮机磨的,刀柄找个笔管用AB胶固封。

网友:
我从来不用无感起子, 都是直接用螺丝刀拧中周,拧一下抬起看一下结果,拧一下抬起看结果,拧过了往回拧,抬起来的时候听声音或看表来判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竹子没啥用。新买陶瓷的话感觉又有浪费了,因为用的不多能够自制是最好的了

用牛大骨磨制一个,强度硬度都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牛大骨磨制一个,强度硬度都够

您这个方案不错!

网友:
如果不锈钢可以,可用电热扁丝,电阻率高于不锈钢

网友:
我是用铝合金做的(断桥铝料头锯一条),感觉很好用。

楼主:
成品照片来了,3MM的不锈钢焊丝一头磨成型,一头折回头插入中性笔的笔杆内,旋好笔头,拆开尾帽,用胶枪打入热熔胶,打到进不去为止,很牢固。就是没试过是否可以和无感批头一样。

网友:
废物利用。猜猜它是用什么改制的。

网友(2020-05-27):
不错的创意!就为无感改刀发愁!试着做一个!

网友:
买了一个无感起子,发现是合金材料做的遇磁铁无任何反应,自制一个铝合金属起子,完全能用。

网友:
找个注射器针头砸一个

网友:
直接买把陶瓷的也不贵,我买的最便宜国产货,用来多年没坏。

网友:
只要是非磁性材料都行,为啥要用无感螺丝刀?那是因为我们用的普通螺丝刀都是铁质的,对电感量影响很大。你螺丝刀在磁芯上调的刚好,但螺丝刀一拿下来电感就变了。当然有经验的老法师会拧提前量,用普通螺丝刀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