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给了台索尼WM-FX453随身听

楼主(2020-03-24):
加电检测:
1.放磁带不转(有电流声,马达也转)。
2.显示屏不显示,收音机功能自然无法实现。
开盖:观察此机外观无一颗螺丝,只能设法硬拆。
此机卡扣密密麻麻,由于不熟悉,拆解过程中还是损坏了几个。欲解其中的三个卡扣,要打开磁带门才能完成。
马达皮带烂了。随便找了条按上,磁带运行恢复正常。
显示屏不显示是连接排线断了(靠磁带门端因经常开关折断)。由于排线两头尺寸一样,接通排线后将修复的那端调往主板。显示正常了,收音机也可正常操作。
步进调整:
1.打开收音机。
2.长按ENTER键至显示内容闪烁。
3.长按BAND键至屏幕出现闪烁字母U或E,U=10 E=9。
4.点击BAND键选择E——调整完成,点击ENTER键退出。
该机时间调整在显示时间状态下进行:
1.长按ENTER键至显示内容闪烁。
2.按压TUNING+ -键调整时间,+调时, -调秒。
3.调整完毕点击ENTER键退出。

网友A:
恭喜楼主修理成功!我也有一台和楼主很像的 sony_wm-f707,皮带烂了,最大问题是不入电,不管收音也好磁带也好,按下电源开关液晶会闪一下就没有反应了,也不知道查哪个部分,还在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修理成功!我也有一台和楼主很像的 sony_wm-f707,皮带烂了,最大问题是不入电,不管收音也好磁带 ...

只能拆解查,就是累点。
https://wenku.baidu.com/view/51e ... 791711cc797920.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拆解查,就是累点。
https://wenku.baidu.com/view/51e8ac0ebc64783e0912a21614791711cc797920.html

谢谢提供图纸资料,已收藏,有空琢磨琢磨

网友B(2021-05-18):
LZ有453的电路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有453的电路图吗?谢谢

帮您在家电维修资料网下载了一个,希望可以看到。http://d.520101.com:81/tvpdf/dvd/1/14122411106804.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您在家电维修资料网下载了一个,希望可以看到。http://d.520101.com:81/tvpdf/dvd/1/14122411106804. ...

太感谢!!!!

网友:
刚在搞一台FX443,快进倒带都挺有力,就是放音不行,松垮夸的,唉,都是坑。

补充内容 (2021-5-27 10:04):
不是443,是435,昨天终于折腾出声音了,一边还可以,反面不行。

网友(2024-01-01):
WM-FX433 和 WM-FX435 是立体声收音机随身听,由索尼公司于 1995 年左右制造,并在马来西亚组装。 两种设备几乎完全相同, 这种设计有五种型号,以满足不同国家地区及其无线电频率范围的需求。 美国版本最受欢迎,因为它还可以接收电视(仅音频)频道 2 至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