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瓶车60V22AH铁锂电池充电问题(本人已潜心研究了大半年仍有些许疑问)

楼主(2020-03-24):
           大家好,小弟初来贵坛,请教一下电瓶车60V22AH铁锂电池的充电问题,该问题我已经潜心研究了大半年了。

      手头有一组力神硬壳6022规格的铁锂电池,充电器是汉匀锂电版。

      该电池组实测容量24ah,各电芯标签容量和实测内阻见附图。总体推断,内阻虽然一致性不算好,但不影响整体,不过各电芯容量不一样

      对电芯的电压有一定影响,具体如下:

      1)用汉匀充电,限压69.1V,充到最后电池组开路电压是67.5-67.8V之间,此时有3片电芯的电压在3.5-3.65左右,其余17片都在3.38-3.40左右,

           实际上此时汉匀已经处于输出保护状态,而3片电压高的电芯中,电压最高的在3.65V甚至以上(这片电芯也是容量最低的一片),

          也就是说是这片电芯触发了汉匀的输出保护, 此时汉匀无均衡电流(汉匀在触发保护前是有均衡电流的,这个算是主动均衡吧?)。

      2)如果限压68.4V来充电,充到最后电池组开路电压略低,为67.1-67.4V之间,此时3片电芯在3.5-3.55V,最高不超过3.6V,其余电芯3.4左右,

           此时汉匀维持均衡状态,不会输出保护。那么问题来了:在该均衡状态下,理论上如果维持足够长时间的均衡,

           能既让3.6V的电芯不超过3.65以致触发保护,又能让其他3.38左右的电芯慢慢充到3.5-3.6吗?(已知汉匀的均衡电流大约30ma,

           电芯容量差最大为700多mah,详见附件图片)

   接下来我考虑如何进一步让所有电芯电压保持同步,有以下几个计划:

    1)用单充将17片3.4V左右的电芯,全部充到3.5-3.6,然后电池组正常使用,留30%电量再充电,不知道是不是各电芯电压能够一致。

    2)将三片电压高的电芯单独放电,这个只能凭感觉了,使电压掉到3.4以下,然后再电池组整体充电,观察各电芯电压情况,有高的再单独放电。

    3)将三片电压高的电芯换掉,实际上这三片电芯容量最低,换三片容量高一点,则其他17片电芯容量低了,理论上17片先充到3.6以上。

    4)换均衡电流高的保护板,比如蚂蚁保护板的均衡电流有100-200ma。

    请问上述哪个方案最可行??

补充内容 (2020-4-7 08:52):
公布最终结果---完美均衡!!!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TL432+PNP达林顿做成大电流的3.6V稳压管,在充电的时候并在容量小的电池两端,避免电池电压升高, 最好是每个电池都并,缺点是线路麻烦,需要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A:
临时用放电、额外充电都行,长久看换掉容量跑偏的几组比较合适

网友B:
充电器咋均衡,它只管总电压,到了限定值就保护。要好的保护板或者弄个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临时用放电、额外充电都行,长久看换掉容量跑偏的几组比较合适

谢谢坛友意见,理论上,各电芯容量差小于30mah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实际上,能达到如此小的容量差,实在不容易。

看来我只能将就用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咋均衡,它只管总电压,到了限定值就保护。要好的保护板或者弄个平衡充。

谢谢坛友回复,看来要好,要弄个好的保护板,蚂蚁的太贵,感觉不合适,嘉百达的如何?120来块带均衡功能和均衡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回复,看来要好,要弄个好的保护板,蚂蚁的太贵,感觉不合适,嘉百达的如何?120来块带均衡功能 ...

好的保护板都贵,其他的等于没用,搞不好搞坏电池。
裸奔再加个BB响,平时就充电器充电,有时间就捡着电压低的单独充下。

网友C:
标22AH,你这都可以使用24安时了哪里还需要考虑?正常使用就是。

你的方案1、2都可以,3、4钱多也可以用。蚂蚁板那个东西以前在电动车论坛见坛友说问题可不少,我没用过不评说。200毫安均衡是不简单的,30瓦的发热得用风扇吹才行。以前我做一个才13串均衡散热器是12管控制器,维护电池时均衡300毫安烫手不得不加风扇散热。

网友D:
能既让3.6V的电芯不超过3.65以致触发保护,又能让其他3.38左右的电芯慢慢充到3.5-3.6吗?   这个很难做到,有很多电池工程师n年前就开始潜心研究了,如果你能在3--5年内弄出个解决方案来,你比马云强n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保护板都贵,其他的等于没用,搞不好搞坏电池。
裸奔再加个BB响,平时就充电器充电,有时间就捡着电 ...

坛友说的有理。

说到BB响,我以前玩过航模直升机,11.1V的3S电池嘛,就是裸奔的,充电用B6,算是入门级的平衡充。

然后我有个问题,普通保护板的作用只在充电截止和放电截止时候起作用是吧?就是防过充和防过放喽?

我充电用汉匀,汉匀可以设置限压,比如我设置总电压在68.4V,则电压升的最高的电芯,也就到3.5V,最多3.6V(亲测),

而如果设置总电压69.1V,则最高的电芯电压要升到3.7V,这样容易损坏该电芯,那我如果就按照68.4作为限压,就不会过充,对吧?

至于过放么,我车上有三位半电压表,一般放到停车电压62V,就不再骑行了。所以过放一般不会,除非有单节掉电特别厉害,提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22AH,你这都可以使用24安时了哪里还需要考虑?正常使用就是。

你的方案1、2都可以,3、4钱多也可以用 ...

谢谢坛友针对性的解答,感谢!

我现在已经入手单充,14.6V的串联四片一起充,3.65的充单片,顺利的话估计2天时间可以把所有3.4左右的充到3.5-3.6,然后放电后再整体充电,

就知道电压能否充到一致了。

均衡电流大确实发热厉害,有隐患,还是慎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既让3.6V的电芯不超过3.65以致触发保护,又能让其他3.38左右的电芯慢慢充到3.5-3.6吗?   这个很难做到, ...

我只想到解决问题的思路,想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坛友说的有理。

说到BB响,我以前玩过航模直升机,11.1V的3S电池嘛,就是裸奔的,充电用B6,算是入门 ...

假设有一串或者几串电压过低(完全有可能),那么总电压上不去就不会保护,就会过充了。
实在嫌麻烦就搞个好的保护板,毕竟安全第一。时间也耗不起。现在智能保护板厂家也多了。价格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有一串或者几串电压过低(完全有可能),那么总电压上不去就不会保护,就会过充了。
实在嫌麻烦就搞 ...

对,裸奔还是有风险,不可能经常开箱检测各电芯电压的。

我考虑入手个嘉百达吧,达锂有点贵,只是加强版而已,功能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22AH,你这都可以使用24安时了哪里还需要考虑?正常使用就是。

你的方案1、2都可以,3、4钱多也可以用 ...

坛友你好,我决定采用单充的方法,将3.40的电芯电压充上去。

在20片电芯串联的前提下,其中有3片不充,为了提高效率,四片连在一起的用14.6v的铁锂充电器充,落单的用3.65V的充,如下图所示:
3个14.6V充电器,5个3.65V充电器,共8个充电器同时充,可以吗,会不会充电器之间互相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