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大容量稳定存储方案

楼主(2020-03-24):
现在做数据恢复业务,有很多数据需要存储,手头也不是特别富裕,求朋友们指点一下自己组一个10T以上的存储设备,用什么方案比较合适

网友A:
找个 SATA 口多的主板组NAS,,
,网卡千M就可以.CPU性能不用很高,最好低功耗的.

我没钱,直接在主机上装了几块3TB硬盘,现在有十多个TB,今年不够再加一块.就是机箱没位置了

网友B:
群晖 呗

稳定好用!!

网友C:
三个盘以上组raid5,

网友D:
看数据价值和预算吧。 反正就是条带越碎,安全越高。预算充足的话, 10T最好其实是12个1.2T的SAS盘,做三组Raid5,差不多一万多点,再买个二手服务器,HP或者IBM,当控制器。RAID卡的电池换个新的即可。

这个方案纯硬件RAID带大缓存, RAID很灵活,做5+0都可以。坏盘直接热拔插替换,业务不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          NAS

谢谢!回头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 SATA 口多的主板组NAS,,
,网卡千M就可以.CPU性能不用很高,最好低功耗的.

这个方案比较适合,我要求不是特别高,费用也不高适合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晖 呗

稳定好用!!

群晖不太会用,回头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数据价值和预算吧。 反正就是条带越碎,安全越高。预算充足的话, 10T最好其实是12个1.2T的SAS盘,做三组 ...

谢谢,提供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盘以上组raid5,

谢谢提供方案

网友:
真要做安全存储方案,5楼和6楼都是正解。容量较低的盘数据完整性相对高一些,再由若干个较低容量的盘组成较大容量的RAID5阵列,配以不间断电源的使用,可以确保7x24的全时域应用。

网友:
一定要找个性能高稳定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