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容能用在功放上吗

楼主(2020-03-24):
这种电容能用在功放上吗

网友:
日立 高压电容,可以用在功放上,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了

网友:
石机上体积太大,胆机上容量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在电子管功放上似乎是太大了,整流管会受不了开机瞬间冲击。

简单, 给电容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一只大电流继电器,一个三极管,几个电阻分压。

一开始有电阻限流, 等电源整流滤波输出来的电压高于阈值,继电器吸合,短路限流电阻即可。

做得再复杂点,继电器或者三极管再做一路输出,做一个自锁维持电路。

网友:
这标好像是日立的

网友:
标识日立的电容

网友:
好大的水塘

网友:
这是建筑吊塔直流调速马达开关电源用的,可耐大瞬间冲击电流,用在充磁机上天衣无縫刚刚好

网友B:
没有神马不可以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神马不可以滴!

做的真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神马不可以滴!

工整呀,漂亮

网友(2020-05-07):
可以啊,不过变压器的次级线要够粗,不能用胆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