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电桥的看看这个帖子

楼主(2020-03-24):
玩电桥,大概的原理还是要了解一下,才能准确的使用,发现这个帖子不错。可以看看http://bbs.38hot.net/thread-121040-1-1.html

楼主:
[LCR] 安柏AT826 LCR 数字电桥原理解析——转自38度论坛
近期大家对AT826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人是AT826 的主设计师,从事LCR 设计近20年,斗胆就LCR对广大电子爱好者做一下普及,或许能帮大家有些帮助。由于时间匆忙,只能做简要描述,不明白之处大家共同研究。

AT826 主体框图

1.1      主控CPU
主控CPU使用的32位ARM-M0处理器,负责驱动TFT-LCD,同时使用2路12-bit ADC 对触摸屏进行采样并转换坐标,键盘扫描也直接由主控负责。
CPU内部另外1路12-bit ADC负责对电池电量检测,负责电池充电管理。

CPU的PWM负责调节LCD背光。

这款ARM-M0 处理器有USB2.0接口,我们用来跟PC上位机建立通讯,在CPU内部有两套程序工作,一套为Applent Boot Loader(简称ABoot) 程序负责主程序引导,仪器上电,ABoot首先执行,如果没有检测到主程序或是接收到主程序更新指令,AT826白屏以进入更新程序阶段,此时通过启动计算机上的Applent ATOSv2Bootloader 程序来更新主程序。第二套程序就是主程序。

1.2      CPLD
依赖于CPLD的高速度(5ns),所有的逻辑电路、控制电路都是由CPLD处理,使用并行总线与CPU通信。

正弦波发生器、0°/90°鉴相电路、AD之前都是由CPLD负责。

楼主:
1.3       阻抗原理

数字电桥的目的就是获得阻抗值Zx,再通过理论公式得到L、C、或是R。

AT826 信号源施加到被测值Zx(L/C/R)上。对于阻抗测量,欧姆定律仍然适用。
图上半部分两个运放获得电压信号VuH和VuL,进入后续仪表运放差分得到:
Vu=VuH - VuL
下半部分两个运放用来获得电流信号,电流信号通过量程电阻被转换为电压信号用于鉴相PD和AD转换:
Vi = ViH - ViL
Ix = Vi/Rs
最后,
Zx = Vu/Ix = (Vu*Rs)/Vi

AT826 鉴相器PD和积分型AD转换器
顾名思义,鉴相器用检出阻抗的相位。
为了得到阻抗的实部R和虚部X,需要对电压信号Vu和电流信号Vi进行鉴相。鉴相器分别对Vu的0°和90°进行鉴相,并进入后续积分电路进行AD转换得到Vu的两个分量R1和X1:
Vu = R1+jX1
之后鉴相器又分别对Vi的0°和90°进行鉴相,并进入后续积分电路进行AD转换得到Vi的两个分量R2和X2:
Vi= R2+jX2

至此,在CPLD的协助下,主控CPU得到Vu和Vi的4个关键分量R1,X1,R2和X2,剩下的工作都由CPU来完成来得到Zx的实部R和虚部X。

楼主:
AT826如果将Vu,Vi的值计算出实际测量结果?
为了获得实际测量结果,仪器会根据2套数学模型进行计算,串联和并联电路:

纯电阻就是阻抗的实部R
电容的容抗 Xc = 1/(2pi*fC)
电感的感抗XL= 2pi*fL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
串联时的电容 Cs = 1/(2pi*fX)
并联时的电容 Cp = B / (2*pi*f)

关于品质因数Q
Q代表电抗纯度,及纯电抗程度,在没有电阻R的接近程度。电抗X代表存储能量,电阻R为损耗能量,因此
Q = 存储能量/损耗能量 = X/R = B/G

三角函数可以看出: Q = X/R = B/G = tanθ
由此可以计算出 θ= arctan(X/R)
Q一般用于电感器,X越大,Q值越大,其感抗越纯,品质越好,所有也叫做品质因数。
但电容器用耗损因数,通常叫做损耗D,而不用Q值表示其品质。
D= 1/Q = tanδ = R/X
其容抗越大,损耗越小。

ESR 串联等效电阻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

顾名思义:就是在串联等效电路下的电阻,就是阻抗的实部R。

ESR是电解电容器的重要参数,是一个储能元件自身的能量损耗。这个ESR在高频上表现的很凸出,我们使用的计算机主板为什么选用固定电容器,非常重要的考量是其ESR非常小,在主板的高频下其自身发热量就非常小。早前没有固态电容时普通的铝电解电容器经常有爆裂的情况发生,就是因为其ESR过大,自身发热造成电容爆浆。

因此电解电容器厂家都必须在高频下测量ESR,国家标准是在100kHz下进行测量,低频测量没有意义。

EPR 并联等效电阻

尽管AT826是可以测量并联等效电阻(即并联下的R值),可能我对电容器行业不是太深入,没有听说电容器厂家会使用到这个参数。

1.4       AT826 设计考量
作为电池供电的LCR仪器,需要比台式仪器考虑更多,性能、电池电量、成本都要求考虑到。我们研发此仪器经过2年的研发周期,以便在找到最佳平衡点。

AT826定位于手持式便携LCR数字电桥,销售价格在2000元左右,经常还搞特价促销,我们研发组需要考虑主控CPU、TFT-LCD和触摸屏的成本,需要考虑锂电池的成本、需要考虑几十个运放的成本,需要考虑日益增加的人工成本,外加工成本,考虑销售成本,考虑到年产量,当然还要考虑利润。我们将仪器的准确度定在0.2%,4位半准确度,是对这些方面的综合考虑。研发一种仪器不是爱好者因为爱好而不惜代价,根本不需要需要这么多考量。

手持仪器的使用群体是一般用户维修和检验的需要,而不是用于实验室和高要求的场合,这种场合实际上0.2%的准确度无法适应的。

1.5 关于Q值的问题
之前有朋友一直对品质因数Q有误解,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Q=1/D
对与电容器来评价Q值很不合理,电容的损耗D通常不大,CBB电容1kHz时通常在0.0010以下,低频则更小一些,假定一个电容的损耗在0.0005,由于仪器的分辨率限制,其显示的0.0005实际会在0.00045~0.00054四舍五入的结果,如果使用Q来评估的话,Q值会一直在2222~1851间跳动。更小的值Q值更大,跳动也会激烈一些。

因为AT826只能显示5位,小数位数4位,倒数时Q值反映的是D的小数点第4位以后的情况,这个超出了仪器的测量能力,我们不对超范围的测量要求提供保障。我们的技术指标规定了0.2%的准确度,即D绝对值与实际值的绝对偏差在 -0.0020~+0.0020之间都认定为合格。
1.6 关于θ角的问题
有网友提出仪器测量电容的θ角超过了-90°。是的,理论上电容器的θ角永远是无限接近-90°,但任何仪器都不能能完全契合,一个采样低功耗低成本的手持仪器则更难实现。

仪器的开路和短路校准、软件校正会或多或少引入误差,我们无法保证其完全准确,但首先必须能够达到技术指标。有人测量出某种电容的实际值为-89.99,而AT826测出θ = -90.01,计算一下这个值与实际值的相对偏差,我们来计算一下这个百分比偏差:
       (90.01-89.99)/89.99*100 = 0.02%

希望以上草草的描述对大家有所帮助,有错误之处也请指正。
谢谢!

作者——38度论坛 Its-a-snap

楼主:
唉,刚刚看了,弄了半天,此贴就来自本坛

网友A: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做过一个交流电桥的实验 ,实验内容不记得。想起来一件事,这个电桥是用耳朵听耳机里的蜂鸣声判断平衡的。当电桥平衡时蜂鸣声最小。个别同学一开始就戴上耳机,结果耳膜差点震破,据说耳朵嗡嗡响了好几天。趋近平衡时声音变小,所以做实验时一般逐渐调大音量,后面的人来做实验时音量电位器已经在很高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做过一个交流电桥的实验 ,实验内容不记得。想起来一件事,这个电桥是用耳朵听耳机里的蜂 ...

您这可是老黄历了,我上高中(78年)的时候,做电桥试验就是电流计了。

网友B:
折腾完电桥之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完电桥之后呢??

任务还有呢,折腾下面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任务还有呢,折腾下面这个

什么电路?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路?抄板??

2009年买的隔壁长贵的板子。 压箱底十一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9年买的隔壁长贵的板子。 压箱底十一年了。

只有一块板??
想折腾,得抄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可是老黄历了,我上高中(78年)的时候,做电桥试验就是电流计了。

大虾,你那个是直流电桥,用电流计,和LC没关系。我说的是交流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块板??
想折腾,得抄版。

哈哈,猪大:是两块,你想折腾,我就抄板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猪大:是两块,你想折腾,我就抄板给你。

抄,必须的。等你的电子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抄,必须的。等你的电子文档。

好的,我就会抄。 抄好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抄,必须的。等你的电子文档。

猪大大:我抄好了,请您核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猪大大:我抄好了,请您核对一下。

先收为敬。

楼主:
忘了把PCB扫描图发给你,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