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找来一个30伏安220伏1:1的隔离变压器,我正在实验中温度凑合。

楼主(2020-03-24):
今天去了一个朋友那里,他开始是给我来电话,说要处理一些东西看有没有我要的。我们这里清零了。我依然是全副武装,防护镜,N95口罩,手术帽,我的实验室里的隔离衣。防护手套。我伙计那里距离我家3公里,就徒步去了。到了我伙计那里,就发现一个给电推子,做隔离的1:1的市电隔离变压器。就拿了回来,捎带一把锂电池电推子。一共20元。回来后,才发现,电推子不是220伏的,是锂电池的。使用手机充电器充电的那种。得了!隔离变压器,没啥用了。电推子试了试,很锋利。
        我看到隔离变压器,就把里面的变压器拆了出来。一看线圈两边的缝隙比较大,就自己穿绕了一个灯丝绕组。我把灯丝绕组接了一个6P1;一个6J1的灯丝。在220伏输出,接了一个15瓦的白炽灯,通电4小时后,变压器温度是57度。这时又想起不翼而飞的红外测温仪。只好用万用表的温度探头,塞到变压器线圈两边的缝隙里。这个变压器是否可以带一个6P1,6J1的功放吗?我这样带负载,和功放实际负载相同吗?这个30伏安的变压器是否可以胜任?阳极整流用晶体管。

网友:
您不如只用它只做高压牛、灯丝牛另配。可以满足双声道6J1+6P1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乡,我估计带单声道没问题。双声道单端够呛。

这么小的变压器,根本不用考虑6P1双声道功放。到是做6N2推6N1的小单端立体声,功放,不成问题。就是10K/8欧的输出变压器不好找。只能找求是 老兄。比较麻烦。哈哈!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电路,监视一下变压器温度,能够达到热平衡,不再升温就可以。把6Z4换成晶体管桥式整流。B+电压再拉低点。
          适合普及型收音机的功率放大级
   在使用电子管较少的普及型电子管收音机中,提高整机的灵敏度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在设计中必须尽量提高每一级的增益。在设计低频功率放大输出级时,同样要考虑到这一点。但是在考虑提高增益的同时,还必须注
意满足非线性失真的要求。输出功率一般要求为500mw,用电子管6P1时是比较容易满足的,且有不少的富余量。但是非线性失真系数,如果设计不当,就不容易满足要求。
    6N1一只双三极并,输出阻抗基本等于5K。

网友:
这个变压器玩玩最省电的功率管6AK6也不错,肯定够用。只是RL=10K。

网友:
用6J1推吧  电流小一些

网友:
温度58度不低,不过15W电流近70ma了,用单声道6P1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小的变压器,根本不用考虑6P1双声道功放。到是做6N2推6N1的小单端立体声,功放,不成问题。就是10K/8 ...

求是的10k牛已经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