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了一个功放电路,想和大家交流交流

楼主(2020-03-24):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解决大功率运算放大器TDA2030A在制作OTL功率放大电路时的单电源供电问题。
一般我们在做TDA2030的OTL功放电路时,往往选择直接給同相输入端加上一个VCC/2的偏置电压来确保中点电压正常,这样输出波形就不至于失真了。这样做虽电路简单,但由于电阻Rg串联的电容影响,低频响应不会太好。
为此我突发奇想出一个电路,它将运算放大器的前置放大电路和直流偏置电路合二为一,并且改善了电路的低频响应。我先用一个运算放大器做前置放大然后它的输出给另一个运算放大器做反相处理,再把它们的输出分别送入TDA2030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这样一来输入信号幅度直接提高了二倍,且使用了大环负反馈电路失真或许可以小一些,由于没有Rg电阻串联的电容,电路是直接耦合的,低频响应也会不错。
以上是我的想法,不知大家对这电路有什么看法?后续我会继续完善这个电路,比如使用两个输出电容,完善电源退耦电路。真诚希望大家来交流交流,谢谢

楼主:
C3应取100uF,画图时写顺手了

楼主:
网上还有2030的3脚5脚接电阻然后用三极管扩流的电路,我感觉多了一组三极管由于三极管的差异会导致声音变得混浊,不如直接用2030输出的声音干净,所以如果不是想要大功率最好别这样搞

网友A:
2030a输入端微小的电压差异就会影响工作状态,只要合理选取原件值,典型电路也不至于影响低频响应,毕竟还有扬声器等绕不过去的低频下限,原本就不需要把放大器的低频下限扩展到0

大约在80年代末得到两麻袋铝壳电解电容,是生产线下的废品,大部分是灌封处歪斜,性能还算可以,就把手头的收音机藕合、退藕电容加大,结果音质没有什么改善,但耗电巨大,苦思冥想才明白是放大了无用的低频信号,把藕合电容改回,耗电正常了

楼主:
差模电压Ud=U+ - U-,U+是-sinwt,U-是sinwt,则Ud=-sinwt-sinwt=-2sinwt,信号幅度增加一倍,这说明电路的放大倍数可以不那么大,电路会更稳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30a输入端微小的电压差异就会影响工作状态,只要合理选取原件值,典型电路也不至于影响低频响应,毕竟还 ...

我也是突发奇想才想到的这个电路,自己半吊子水平对这个电路自我感觉良好,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这个电路确实有些多此一举,常规电路做好了确实效果也不差

网友B:
这个电路看着挺像专业功放的卡农口平衡传输线路,差动信号,动态大还抗干扰。要加运放的话,也可以直接再来一颗2030组成BTL电路,单电源喇叭得到电压接近翻倍,没有输出电容,2030是实在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看着挺像专业功放的卡农口平衡传输线路,差动信号,动态大还抗干扰。要加运放的话,也可以直接再来 ...

确实可以再加一个2030组成BTL电路,待会儿再画几个图。
卡农口平衡传输线路我没听过,这就去查查。

楼主:
似乎明白了,一般的信号传输使用非平衡传输,容易受到干扰只能近距离传输。远距离传输时干扰就成了问题只能采用平衡传输,额外加一根线传输反相的信号,这样干扰信号就能被共模抑制了,电路抗干扰能力自然也提高了

网友:
这是厂家给的单电源 OTL 输出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30a输入端微小的电压差异就会影响工作状态,只要合理选取原件值,典型电路也不至于影响低频响应,毕竟还 ...

正解,低音那玩艺儿,喇叭不行,电路再努力也没戏,磨小套不上壮驴,套上也不出好活计

网友C:
楼主,2030的正负输入用5532 的非平衡输入有相位延迟问题吧,我不会计算你电路中各级电路的放大和反馈具体结果参数,大环路放大是否也会导致大范围的负反馈延迟呢? 还有电路中的存直流电路如果在前级电路中的元件误差导致直流工作点偏移那后级的R8很难纠正回来的,我曾经测试过OTL电路分压的频响,20-20Khz在后级功放是完全没有压力,一般电路频响相差<0.5db.
当然实践出真知,一切纸上谈兵只是思维碰撞的过程,是没有真实结果的,期待哪位坛友有精力有时间做一套测试出真实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2030的正负输入用5532 的非平衡输入有相位延迟问题吧,我不会计算你电路中各级电路的放大和反馈具体结 ...

只要是多级放大电路必然会存在相位延迟,只不过这里相位延迟比较小可以不考虑。电路放大倍数Au=-2Rf/Rg。
我会尽可能抽时间去把它做出来看看,现阶段我在上学,专业课赶得我叽里咕噜,所以不能及时出测量结果还望大家原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低音那玩艺儿,喇叭不行,电路再努力也没戏,磨小套不上壮驴,套上也不出好活计

没错,一套音响系统最重要的就是喇叭和音源了,然后是功放,最后是线材

楼主:
最终电路如图,顺便画了一个BTL的电路,电路肯定能用,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大家都不太喜欢,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终电路如图,顺便画了一个BTL的电路,电路肯定能用,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大家都不太喜欢,我也不多 ...

网上找了三张图,不知道和你的电路相比哪一个好些

网友:
你设计的电路虽能正常工作但显然多此一举,电路变得复杂了意义何在?5532会不会增加额外的噪声?还是老老实实玩常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找了三张图,不知道和你的电路相比哪一个好些

认真看了您的图,按顺序一个一个的说吧,先来说您的第一张图,TDA2030A的BTL功放电路。它的电路工作原理如下:
上面那个TDA2030A构成同相运算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Au=1+Rf/Rg=1+R3/R4=33.35294,它的输出兵分两路,一路接扬声器的“+”,而另一路接了电阻R7然后送入下面那个TDA2030A构成的反相运算放大电路进行放大电压放大倍数Au=-Rf/Rg=-R7/R5=-1,也就是说它的作用是将上面的TDA2030A的输出进行反相处理,然后输出接扬声器的“-”。这样一来扬声器上的电压就提高了两倍,相当于两节电池的串联,但值得注意的是输出电流可是不改变的,根据P=U^2/R可知,理论上相同器件,相同电压和负载的情况下BTL的输出功率相当于OCL或者OTL功率的四倍。这个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Au=2*(1+Rf/Rg)=2*(1+R3/R4)=66.70588,我个人认为既然已经是BTL电路了,这个电路也没必要双电源供电了,同时也建议您试试单电源供电的BTL电路。

对照着说说我的BTL电路,我不承认它的效果有多好,其实这电路是在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下才设计出来的。我们都知道放大器放大倍数越高电路越不稳定,最典型的就是容易自激,轻则电路有杂音无法使用,重则损坏TDA2030A甚至音箱。但放大倍数低了声音肯定不够大,因此增加NE5532构成的前置放大电路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多级放大电路也有个缺点就是噪声大,因为后级电路会一级一级的放大前级的噪声,这非常可怕,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设计电路时把放大倍数高,噪声低的电路放在前面的原因。NE5532噪声很低,因此我选用了这个运算放大器做前置放大,实际工作时也确实听不到噪声,一般的示波器也测不出来。我的电路使用NE5532的一个通道做了前置放大,另一个通道做了反相,然后再把两个通道的输出端再送入两个TDA2030A进行放大,最终驱动扬声器,优点是稳定性好一点,缺点是电路复杂了,计算复杂了,并且运放自身产生的噪声可能导致输出有底噪。电压放大倍数Au=前级Au1*后级Au2=[2*(-Rf/Rg)]*[1+Rf/Rg]=[2*(-R5/R4)]*[1+R11/R10]=-20*23=-460,瞧,它的放大倍数多高啊,事实上我们有40倍就足够了。

您的第二张图是一张PCB,应该是第三张图的,所以直接说第三张图。它的工作原理如下:
由于是单电源供电,因此我们无法得到放大后信号的负半波,怎么办呢?要是输入信号的电压始终不小于0该多好啊!怎样才能把输入信号“抬起来”呢?其实很简单,我们把输入信号加上一个直流分量就可以了。假设输入信号ui=sinwtV,直流信号Ui=5V,经过叠加之后的uo=ui+Ui=sinwt+5,这个波形将不再以0V为中心上下波动而是以5V为中心上下波动,由于ui=sinwtV的振幅为1,小于直流信号Ui=5V,因此整个信号都在0V及其以上了,然后我们再去放大这个信号,最终再把直流用电容隔离掉送入扬声器就可以了,这个电容一方面起到隔直通交的作用,另一方面起到负半周时的电源作用,这个在我之前的帖子有所提及,考虑到篇幅这里不再赘述。R1,R2起到分压作用,C2起到滤波和提供交流通路的作用,这样在C2两端我们就能得到一个VCC/2的直流偏置电压,这个直流偏置电压经过R3送入TDA2030A的1脚与输入信号相叠加,就完成了我上面所说的过程。然后送入TDA2030A构成的同相放大电路进行放大,电压放大倍数Au=1+Rf/Rg=1+R5/R4=10.09091,R6,R7和两个三极管组成扩流作用,当输出负半波时,R6压降肯定会增大,随着R6压降的增大上面那个三极管肯定会逐渐导通达到扩流的作用,同理当输出正半波时,R7压降肯定会增大,随着R7压降的增大下面那个三极管肯定会逐渐导通达到扩流的作用。看到这里可能有朋友要问:为什么这个电路的输入端有一个VCC/2的直流偏置电压而输出端的直流偏置电压依旧为VCC/2,为什么这个直流偏置电压没有放大?其实很简单画一下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就能明白了,C4对于直流信号相当于断路,也就是说对于直流信号没有R4什么事,此时的大功率运算放大器TDA2030A不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吗?而电压跟随器就是一个放大倍数恒小于1的同相放大电路。所以说C4还是很重要的,遇到中点电压偏高的机器也要重点查查这个电容,当然了这个电容对于低频信号肯定有影响。

再来说说我的电路,其实这个电路仅仅是我繁忙中的消遣,常规电路TDA2030A只用一个输入端而我想把两个输入端都用上增加它的动态,并且使用单电源供电,于是电路就这样诞生了。U1A负责前置放大,输出给TDA2030A的同相输入端1脚,经过放大之后兵分两路,一路给扬声器另一路经过负反馈电阻R5回到U1A的反相输入端。而U1A的输出还接了一个以U1B,R7,R8,R9构成的反相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Au=-Rf/Rg=-R7/R8=-1,也就是说它的作用是将U1A的输出进行反相处理,然后输出给TDA2030A的反相输入端2脚,这样一来TDA2030A的差模输入电压整整翻了一倍,虽然我们不能知道U1A的输出电压是多少,但U1B构成的反相电路始终能保证TDA2030A的两个输入端电压仅仅是反相的,来确保平衡。本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Au=2*(-Rf/Rg)=2*(-R5/R4)=-44。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认真看了您的图,按顺序一个一个的说吧,先来说您的第一张图,TDA2030A的BTL功放电路。它的电路工作原理 ...

一般的OTL输出只用一个电容就行了,多用一个电容有何目的?
依旧不会双电源BTL改单电源BT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OTL输出只用一个电容就行了,多用一个电容有何目的?
依旧不会双电源BTL改单电源BTL

用两个电容是为了改善低频响应,之前是正半周时电容充电,负半周时电容放电,现在是正半周时C14放电,C15充电;现在是正半周时C14充电,C15放电。两个电容交替工作自然低频响应就好一点点了,这和OCL功率放大电路有点类似,但低频响应仍比不上OCL功放,OCL功放可以输出直流的。虽然耳朵听不出来好多少,不过这电路有一点不错就是不需要扬声器保护电路 估计这就是这种电路没有商品化的原因,多用了一个电容,结果听感没什么区别,扬声器也不能接地了,受罪不讨好

电路的改装很容易,TDA2030A的负电源也就是3脚统统接地,一切负电源滤波电容去掉,做一个电阻分压电路得到VCC/2的直流偏置电压,接地的电阻不要忘了接电容起到滤波和提供交流通路的作用,然后两个TDA2030A的同相输入端电阻从接地断开接VCC/2的直流偏置电压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两个电容是为了改善低频响应,之前是正半周时电容充电,负半周时电容放电,现在是正半周时C14放电,C15 ...

既然是BTL,为什么输入还要接直流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BTL,为什么输入还要接直流偏置电压?

很简单,不接这个直流偏置电压,上面那个TDA2030A的输出负半波就没了,只剩下正半波,然后下面的TDA2030A的输出负半波也没了,想反相也没戏,输出为0,所以在扬声器上只能得到正半波,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加上直流偏置之后,虽然两个TDA2030A的输出端都有直流电压,但由于二者直流电压基本相同属于共模电压被抵消,而放大后的信号由于是反相属于差模信号因此叠加在扬声器上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简单,不接这个直流偏置电压,上面那个TDA2030A的输出负半波就没了,只剩下正半波,然后下面的TDA2030A ...

明白了,我把我的2030BTL改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我把我的2030BTL改装一下

已经是双电源再改单电源也是多余,除非执意单电源供电,滤波电容耐压得重新选择,电路要修改,这都是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是双电源再改单电源也是多余,除非执意单电源供电,滤波电容耐压得重新选择,电路要修改,这都是问题

没事,我把滤波电容串联使用,这样每个电容就能分一半的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我把滤波电容串联使用,这样每个电容就能分一半的电压了

这哪行?容量少一半。
如果是全波整流,C=[3~5*(T/2)]/R,如果是半波整流,C=[3~5*T]/R,R=U/I,自己算一下吧,如果电容容量足够则可凑合用,否则应更换耐压更高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