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换牛屎芯片

楼主(2020-03-25):
一个一直用的数字万用表,很垃圾,但是够用了,也不量很精细的。
那天用外接电源,云量一个变压器时,给把表烧了,
拆开看了是牛屎芯片,本来不打算修了,还有好几块其它表,但 有时候有一块烂表的挺好,可以随便用,还是修了吧,
铲完牛屎,发现是42脚的,网上没有,只有44脚icl7106,没办法,先淘一个再说吧,
找了好久才找到的定义,对比图,
发现有两个脚没有用,其它可以飞线
飞完线,还是不能用,又把表上三个ic全换了,估计至少有一个烧了,全换吧,
又淘ic,全换上,好了,但是有一个数字少一横,后来发现有一根线没焊好,重新飞一根线,好了。
又把电池自己改成了锂电,正好有两节特别小的电池,能放到9v电池里,装个充电口,
最后完美收工,前前后后三个月,赶上疫情,没事做,慢慢做。

网友:
练手很好!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和毅力。

网友:
這表就怕反復折騰後把斑馬線弄壞了!

网友:
厉害,真有耐心!

网友:
换鸿蒙系统试试

网友A:
铲完一堆牛屎,又换成一堆鼻涕, 还把两个按钮烧烂了

网友:
用三个月只为完修此表?真是厉害了!...

楼主:
这段时间上班没有事可做,就慢慢焊,其实芯片买了两个,一个焊完不小心给烧坏了,又重新焊 一个。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
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陶冶情趣的感觉

网友:
只能用情怀来解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铲完一堆牛屎,又换成一堆鼻涕, 还把两个按钮烧烂了

您看图真细致,值得学习。

网友:
挺能折腾的。

网友:
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
满满成就感,赞了

网友:
有时折腾电子玩意就是图个玩,并不是真的必须要它

网友C: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我有个胜利VC9801的表,怀疑CPU坏了,也是牛屎芯,网上有卖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看图真细致,值得学习。

哈哈,
一般为什么电器会越修越烂, 就是因为在修的过程中会有些“不甚”的情况,不是这碰断个腿就是那丢个螺丝的,对于这种把塑料件烫坏的“不甚”几乎是不可逆的。
所以,一般我自己搞得了的不会拿去修理店修,总觉得别人不自己细心。

这种心理也是源于爱惜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一般为什么电器会越修越烂, 就是因为在修的过程中会有些“不甚”的情况,不是这碰断个腿就是那 ...

心细之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我有个胜利VC9801的表,怀疑CPU坏了,也是牛屎芯,网上有卖吗?

有,很多,也很便宜。

网友:
早几天,在坛子140元 买了16块优利德,照一年时间练手

网友:
表不值钱功夫可加。

网友(2024-01-25):
印刷线路板是:UAT9205L,外壳上是:DT9905,对不上哦。

网友(2024-12-09):
维修成本、工时算进去比买新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