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室内无人自动断电方案

楼主(2020-03-25):
如题,眼下提倡节能,室内没人,空调、电暖还开着,一来浪费电能,更重要的是有了安全隐患,所以恳请广大朋友提供室内无人自动断电方案。在此先谢谢。

网友:
带wifi功能用app控制的空气开关,想关哪路线就可关掉

网友A:
出门就关电源啊,这个还要自动?

网友:
宾馆的房卡怎么搞的。。。

网友:
寻找热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门就关电源啊,这个还要自动?

赞成这个方案 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B:
到马云家找热释红外传感器模块,然后接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控制主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到马云家找热释红外传感器模块,然后接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控制主电源.

你这方案,只有移动的热源才能侦测。如果人躺着睡觉不动的话,无法探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到马云家找热释红外传感器模块,然后接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控制主电源.

补充方案,热释电+STM8 EEPROM,装大门口。
当人进门后计数器+1,当人出门时-1,
计数器>0时通电,=0时断电。计数器异常时重新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方案,只有移动的热源才能侦测。如果人躺着睡觉不动的话,无法探测。

是的,这个不管家里有没有人,只要检测到无人走动,就全部断电!这样的话,你家的电源就会出现频繁的关闭与开启,楼主的愿望目前看来还很难实现!

网友:
用那种财务室的防盗传感器最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方案,热释电+STM8 EEPROM,装大门口。
当人进门后计数器+1,当人出门时-1,
计数器>0时通电,=0时 ...

您这个方案与我目前的非常接近。
我是用了人流量双向计数器+开关量线控断路器(空开),感觉这计数器有点儿不可靠。

网友:
用无线遥控器;出门按一下;回来按一下(如家装报警器和他联动就更方便了)

网友:
频繁开关,硬件损坏造成的损失可能比省下的电费多

我们公司我要求上下班不关电脑就是这个道理,除非长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门就关电源啊,这个还要自动?

我的娱乐场所现在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已经使用N年了,相当安全。

网友:
传统的红外、微波传感器都不靠谱,探测不到静止不动的人。
但是如果是特定场景,例如上班族,很就很简单了:检测手机。只要手机离开房子一段时间,就断电……
至于检测方法,可以从蓝牙设备检测蓝牙断开,也可以从路由器检测WIFI断开

网友:
一个时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
电冰箱在无人的时候要断电吗?
现在很多家庭使用中央空调,主机是不能断电的,因为润滑油要一直加热。智能马桶断电后,数据会丢失。
我在家里安装了功率计,实时显示当前用电功率,走的时候看一眼,如果有异常就知道了

网友(2020-09-15):
引用 网友B:
到马云家找热释红外传感器模块,然后接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控制主电源.

这个办法最靠谱

网友D:
做一个微功耗信号发射器,可变解码的,也可用WiFi,蓝牙,433等,每20分钟发送一次信号,接收机每接受一次则延时30分钟。延时完毕,且没有信号时,断开电源。控制系统冰箱等需要独立电源支路。

网友:
信号发生器随时携带,也可以手机蓝牙连接,自动配对,需要APP支持

网友:
淘宝上好像有支持APP无线控制的开关需要改一下需求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微功耗信号发射器,可变解码的,也可用WiFi,蓝牙,433等,每20分钟发送一次信号,接收机每接受一次 ...

对的 直接参考汽车无钥匙进入系统 很成熟了 就是成本比较高

网友(2021-08-02):
楼上的办法最好了

网友:
家庭成员配具有心率检测与WiFi功能的穿戴设备(市场能买得到的);

购买智能配电箱(或带有网络远程控制的插座 PDU );

开发相应的手机APP;

家庭无线网络设备(现成的)。

手动控制或自动控制都可以实现。

网友:
配一个专职关电的保安不就省事了。楼主闲的卵疼,大热天请你到我家来给玉米庄稼拔草吧。

网友:
找消防,用那搜救队的那种 生命探测仪,  家里有人就保持通电,没人就关电。

网友:
过去想过搞一个类似的,最后发现找个小妹最靠谱,但是,麻烦也不少,不了了之了,哈哈

网友:
APP管理就是了

网友:
我是与电子锁联动的,当出门时按动上锁按钮,锁舌有位置传感器,触发脱口器断电,进门后手动复位送电。电子锁执行机构是自己做的,传感器用湿簧管。

网友:
如果人离开全部断电,那么宾馆的管电方式就比较稳定和成熟了;
如果需要分别控制,那么APP方案现在来说还是不错的,针对不同的电器或者插座设置不同的WIFI控制设备,只是相对成本高些,且需要WIFI支持才行;不过这个还可以远程控制和查看。
计数的方式,很难,一旦有人进出,都会有误动作。单纯红外检测,也与计数类似,不过是检测方式的差异罢了。

网友(2021-09-25):
有时间还是做其他的吧!

网友:
智能家居

网友:
我自己做的电子锁,有个位置传感器,锁门后触发工作台与需要断电的电热器电褥子等危险设备,把触保器改了,重绕脱扣线圈,低压使用。回家后要手动复位才能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方案与我目前的非常接近。
我是用了人流量双向计数器+开关量线控断路器(空开),感觉这计数器有 ...

不是技术不可靠,是因为你进出只能一个人,如果两个人并排进入,然后一个人出来,系统就傻了 ,这玩意要可靠只能用超声波雷达或者激光雷达检测障碍物以及热释电红外和多普勒以及多角度对射光电才能比较完美的解决,当然这个只是讨论而已,实际应用节省的电费不够设备的成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弄这个应该不是为了节省电费,是以安全为主,节省电费为辅,但是难点是家里又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同时进出 ...

如果不差钱的话就好办了,普通热释电是被动式测量,如果我们变成主动扫描,即热释电红外探头主动旋转扫描,就能检测到热红外源,这里可以理解为相控(高大上的说法)其实就是多个探头转动,然后把多路有输出的信号和旋转的角度进行比较运算,就能判断出有无人在房间内,当然还需要抗干扰(可以用类似差动共模抑制之类的抗干扰)。

当然,还是那句话:复杂,成本高,不实用。但是如果在用PLC控制的智能家居系统中,4路伺服探头增加的估计成本可能控制在600以内吧(相当于增加一路增加150的硬件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刚看了一下,无钥匙模组基本在300以内,改一下控制方法,价格应该可以接受~

如果单探头单电机可能150应该能做下来

网友:
门口做个挂钥匙的挂钩,几个人几个挂钩,挂钩控制一个延时继电器再去控制供电回路,出门拿钥匙回家挂钥匙,只要有一个钥匙在挂钩上就不会触发控制电路,屋里人都走了,钥匙都拿走了才触发电路动作,这样就达到要求了。

网友:
装摄像头,用视频识别技术

网友:
出门关电貌似是最经济也是最可靠的方法,实用性也不差

网友(2021-11-06):
出门关电,假如屋里空调电暖等等大功率电器在工作中突然断电不是个好办法.出门时遥控关掉空调,分别关掉大功率设备才是最好的选择.还有冰箱的电源必须保持正常接通.
我一邻居女主人回贵州娘家过暑假,某天男主人打工回家打开冰箱臭鱼味立即充满全屋.原来是家里无人时总闸跳了.这事过了几天我去他们家喝酒,依然闻到臭鱼味.我检查了一下冰箱发现冰箱里还有一条臭鱼在里面没发现.男主人暴跳如雷大骂自己的婆娘只知道自己玩得快活不回家.那些鱼还是邻居寄存在他们家冰箱的,这回连邻居一起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差钱的话就好办了,普通热释电是被动式测量,如果我们变成主动扫描,即热释电红外探头主动旋转扫描 ...

屋里有一杯热水也就误动了。

网友:
持续有人挖坟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总闸安放在门口,关门之前拉一下,——一了百了。

网友:
可以用射频卡的原理,感应电,然后发射信号
在屋子四周铺设线圈,感应距离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G:
这些方法很多都是没有必要  为什么不在门锁上面做文章 例如门锁 反锁时候 带动藏在门框的控制电路开关 断开房间的电源线  来人用钥匙开锁 关闭控制电路 接通电源 使电器工作   简单的电路 就是晶体管控制继电器电路
以前在工厂搞爱厂运动都是这样控制的 当时做这套电路 获得了厂里颁发的 个人先进大茶缸子

网友:
关键是如何准确判断室内无人

网友:
出门关电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那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些方法很多都是没有必要  为什么不在门锁上面做文章 例如门锁 反锁时候 带动藏在门框的控制电路开关 断开 ...

我就是从门锁与供电的关系改造的,家里几个工作台的电源都是用普通漏保器的脱扣器改的低压脱口线圈,关门时一个电容放电驱动脱扣,回家后手动置位送电。
需要出门断电的关键点是电烙铁、电暖器、电厨具、电褥子,这些电器是火灾高危物品!待会儿发图。

网友H:
这是几个还没使用的DIY低压脱扣器,只要是实验好了还没正式绕线圈,正规化也无非是弄得好看一点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是几个还没使用的DIY低压脱扣器,只要是实验好了还没正式绕线圈,正规化也无非是弄得好看一点罢了。

这个DIY有点门道。
如果把无人在家需要关电的线路用一个交流继电器控制,而继电器的线圈开关跟门锁舌联动就可以简单实现无人关电的功能了,因为只在室内无人时才会锁门,有人时那个锁舌不会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DIY有点门道。
如果把无人在家需要关电的线路用一个交流继电器控制,而继电器的线圈开关跟门锁舌联 ...

出门断电我用了20多年了,电子锁是自己设计的,电控锁头是拆了个打印机里面的极化电磁铁,给线圈接入不同极性的电压衔铁有两个稳定状态,我是利用上锁时的电容放电脉冲同时给脱口器供电来切断市内电源,回家后手动按下按钮送电。这是专为我这个有点老年痴呆的人定做的方案,锁门不用钥匙,锁门按钮就在门外,出门后按一下“咣当”一声锁上门也断了电,别人怎么按也无效。

网友J:
拉闸断电,冰箱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拉闸断电,冰箱咋办。。

冰箱独立走线,我没冰箱,家里监控用备用电池。

网友:
考虑电的同时,我也会担心跑水,如果有跑水自动关闭总管道的阀门就更好了。现在家中无人时跑水的现象时有发生。

网友(2022-01-10):
我也是用的WiFi开关,可以远程控制,按照自己需要,手机在手就行

网友:
全智能想想有点恐怖,那么多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