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蚊拍改造

楼主(2020-03-25):
用两节一号电池的电蚊拍已经有十几年了,手感有些重,找了一节18650锂电池加充放电保护板,填入电池仓,手感轻巧多了。

楼主:
为降压,串联了一个2DP3E。

网友A:
不用降压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降压也可以吧?

原来是3V供电,锂电池是3.7V,超20%不太合适,串联一个硅二极管降压正合适。

网友A:
电蚊拍里面就一个三极管怕超压,但是现在的三极管耐压没有低于3.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蚊拍里面就一个三极管怕超压,但是现在的三极管耐压没有低于3.7V。

不是。是升压变压器付方怕超压,质量稍差会击穿短路。建议用磷酸铁锂电池,不需串二极管。

网友B:
我的电蚊拍装的是两节5号,就直接装了一块锂电池(3.7V),加了充电口,用起来啪啪的。电蚊拍用的哪种三极管耐压都在15V以上,没问题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蚊拍装的是两节5号,就直接装了一块锂电池(3.7V),加了充电口,用起来啪啪的。电蚊拍用的哪种三极 ...

担心的不是三极管耐压,主要考虑升压变压器的绝缘,毕竟近二十年前的产品,高压泄放电阻也已经损坏更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担心的不是三极管耐压,主要考虑升压变压器的绝缘,毕竟近二十年前的产品,高压泄放电阻也已经损坏更换 ...

折腾坏了才有机会继续折腾,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坏了才有机会继续折腾,哈哈!

年近七旬,没了折腾的激情,只希望可以正常轻巧使用!

网友:
以前改过  如果没有现成的东西来改 成本好高  充电保护板+电池+电池盒子(还是直接焊死?)

网友:
家里也有个。

网友:
我也改过,不要降压,用锂电效果更好,啪啪更带劲!

网友:
楼主特有才这么改也是挺有创意, 我也试试

网友:
正准备改,这个好,我准备串一个1n4007